解不了锁,刷不了固件。

楼主(2018-05-04):
各路大神帮我看看到底出了啥问题,感恩。

网友A:
刷不了固件短接两个boot再刷。解不了锁多是遥控器设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不了固件短接两个boot再刷。解不了锁多是遥控器设定的问题

短接boot 试过了;没用。就是不知道我的操作手法对不对。

网友:
zadig装驱动

网友:
驱动没装完。

网友:
确认驱动正常 最后不行再换bf版本

楼主(2018-06-15):
就是没装驱动。。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