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奇葩事有人遇到过吗?真不知道该怎么拆

楼主(2018-05-04):
小松80CC发动机化油器的进油嘴——在用热风枪吹旁边螺丝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把它吹化了。因小失大。。。这东西要怎样才能拆下来。。。

网友A:
这种貌似是注死的,就算暴力拆开也没得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貌似是注死的,就算暴力拆开也没得补吧

原本以为是要换化油器,但是一想,因为坏个进油嘴就要换这么大的零件,小松的设计师不会这么**吧???遂上淘宝,找到了这么个东西(小松用的就是华博罗化油器),心中一阵窃喜。但。。。问了几个卖家,都表示不知道怎么拆。。。。

网友:
看样貌似螺纹的

网友:
taobao图片没有螺纹,貌似压配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 一体的。。没办法拆把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憋进去的

网友:
没拆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