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博森山猫四通FVP直升机,改双无刷成功

楼主(2018-05-04):
头脑发热,从四川一模友的淘宝店里淘回来一个无刷主电机(介绍是250直机上的,KV值不详,电机直径17mm)如下图:
还有一个驰远的尾无刷电机如下图:

第一个问题,想问下会改双无刷的大神们这个驰远的尾无刷要用支持1S的电调,还是2S的电调?从主板上取电的话,尾无刷电调的信号线从哪里接呀?
哈博森四通机的内部电路如下:

请会改双无刷的大神们指导,谢谢。
主板是三合一的,上面从哪个MOS的G角取电调的信号呀
求大神指导。上一些三合一主板的正面,北面大图,请大家指导。

经过反复试验,反复研究,终于找到了主、尾无刷的电调的信号点G角在那里。
如下图红点处

上面是主无刷,下面是尾无刷。
全部接好后如下图:

基本算成功了,就是看主无刷如何和大齿盘很好的贴合完善就行了。尾无刷在加一根碳杆好固定起来,
后续做了继续上图。最后定下来,只改尾无刷算了。主无刷不好改,主电机的位置太小了,不好固定主无刷电机,索性不改了,还是主有刷。
尾无刷电调有的是星穹的XP 7A电调,自己要刷BL尾程序。
先搭下架子试试好不好飞。

试飞了下,很稳可以脱控。锁尾也很好。
接下来就是装上尾无刷电机,直接开洞用AB胶搞定。

组装好后的效果

适当简单的美化后。

网友:
精神和物质  居家必备之

网友A:
改出来应该是目前第一个四通的双无刷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出来应该是目前第一个四通的双无刷飞机。

尝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出来应该是目前第一个四通的双无刷飞机。

华科尔早就有出过双无刷的 CB100四通直鸡了

网友C:
拔掉有刷电机的线,推到50%油门,用示波器找到能读到主电机和尾电机PWM波形的点(MOS的G脚),然后从这一点引线出来,接BLHeli电调即可。(要在电调设置中选择接收PW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掉有刷电机的线,推到50%油门,用示波器找到能读到主电机和尾电机PWM波形的点(MOS的G脚),然后从这一点引 ...

感谢指导,我还想请问下,那个MOS在主板上是哪个芯片?买主无刷的电调和尾无刷的电调,下面的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早就有出过双无刷的 CB100四通直鸡了

好像还真有,四五年前实体店看到个23一个华科尔的双无刷四通,好像要买七八百,但是当时对那种双无刷的四通机不感兴趣

网友D:
2S中机不好改哦:除非你自已能刷BLHELI电调,卖家不帮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S中机不好改哦:除非你自已能刷BLHELI电调,卖家不帮刷的。

是的,只能自己尝试着改一改吧,改着玩呀。实在不行我也学下刷电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只能自己尝试着改一改吧,改着玩呀。实在不行我也学下刷电调吧。

你申请加我,我教你!

网友:
建议购买一个f3飞控,以后还可以改成四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只能自己尝试着改一改吧,改着玩呀。实在不行我也学下刷电调吧。

剧说还得买一套工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剧说还得买一套工具

呵呵呵呵,兄弟刷电调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吧?我是晓,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呵呵,兄弟刷电调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吧?我是晓,哈哈哈

望大神多多指导,谢谢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剧说还得买一套工具

是的 买个烧录器。

网友F(2018-11-08):
楼主在做大工程呢!

我只可以说在未正式买电调前,先借用一架已经正常运作的小机的电调和无刷做一下测试估计(例如K110,v977),
另外250级主无刷似乎太大,况且尾无刷无足够能力应付。

可惜我知力不足,而且未试过搞双无刷电调,所以不敢乱给太多意见,
不过如果可以请教鱼之乐大哥或阿拉丁大哥一定可以给你专业意见

最后想知楼主是否已经找到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在做大工程呢!

我只可以说在未正式买电调前,先借用一架已经正常运作的小机的电调和无刷做一下测试 ...

我已经买了烧录器,并且买的这些电调  都 自带  BL  程序,只是不知道哈博森的直机板子上的背面
那些引角是接电调信号线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买了烧录器,并且买的这些电调  都 自带  BL  程序,只是不知道哈博森的直机板子上的背面
那些引 ...

六樓的建議是最好而且安全.否則在冇示波器情況下只可以亂試,不過最少也要用電表檢查測試點電壓,

我只知道有些主板PWM點在對頻後電壓大約是3.5~3.7V.另外有些主板是要推高油門到最高才有3.5~3.7V,否則油門50%時只有2V,在0%只有0V.

當然我不建議你亂試,出問題不要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六樓的建議是最好而且安全.否則在冇示波器情況下只可以亂試,不過最少也要用電表檢查測試點電壓,

我只 ...

好的 ,我先用万用表试 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