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确认充电就报警,请大师指点

楼主(2018-05-05):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错误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错误信息?

网友B:
屏幕显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显示什么?

第二张图片可以看到内容呢

网友:
11伏3s怎么才只有8伏多,你每一片测下电压,是不是有片没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中有一片电芯电压不正确,可能是挂了,也可能是线的问题。。

网友:
没链接平衡头

网友D:
25c的电池你用5a冲 活不了几次了

网友E:
这种充电器虽然标称5A,但最好别满负荷,4.5A保险些。还有电池电芯估计出问题了,单独充修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充电器虽然标称5A,但最好别满负荷,4.5A保险些。还有电池电芯估计出问题了,单独充修复一下。

应该没问题吧?我一般加风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25c的电池你用5a冲 活不了几次了

25C跟5A有什么关系,解释一下

网友:
万用表看一下每片的电压,估计是过放电了,线用串充冲到10V左右,再换平衡模式试试

网友:
电池过放了

网友:
单片电压低于3v,充电器不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25C跟5A有什么关系,解释一下

开始没注意看,以为是2500mah的电池. 25c不算质量很好的锂电, 5a(1c)充电马马虎虎. 如果不是很急, 2-3a充电能充的安稳些,不至于太早鼓包.

网友:
要么一片电池电压过低了,要么就是平衡充线断了,找找看吧。

网友G:
1c应该是2.5吧……

网友:
别用平衡模式试试,
曾经有过新的5s电,用308搞死没法冲
用610普通充电模式,监控着冲,发现一片电压在3v以下,慢慢充起来,然后再平衡冲,搞定了

网友:
如果不是电池的事,那就是b6充电器里有场效应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