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修了四次的天翼30E slick 起落架起落架起落架!

楼主(2018-05-05):
啥也不说了,这飞机最大的缺点就是起落架的固定方式,和某来飞机一样。我们这个飞场,跑到坑洼,还有好多坑。先后四位模友的类似飞机,没有一个幸免于难的。都不来飞了。所以,之后降落都是蛇降,就这样飞了很久。但是想想还是修一下,干脆玻纤布加环氧弄死。

最后2mmpp板蒙皮,红色胶带再勾个纹路。再坏,就没辙了。只能在继续加强技术了

网友:
试试弄个跪式起落架

网友:
后三点难降,起落架最容易受伤, 楼主修飞机技术好棒!

网友A:
我朋友已经炸过无数次起落架都懒得修不用起落架了直接吊机手接更方便

网友B:
30E  正面吊机回来手接如何

网友C:
我的某来已改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某来已改钢丝!

钢丝,我这也有人试了,对于我们这个飞场,虽然起落架不坏,但是打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已经炸过无数次起落架都懒得修不用起落架了直接吊机手接更方便

有段时间等配件的时候,我也这么搞过,但还是怕出事,安全第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E  正面吊机回来手接如何

等配件的时间,就是这么接的,但是还是有恐惧感。还是再修一次吧。

网友D:
机身木板配件哪里买的?我的也不想再修修补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身木板配件哪里买的?我的也不想再修修补补了

tb搜,有的。

网友:
平整场地是万全之策

网友D:
引用 楼主:
tb搜,有的。

关键字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tb搜,有的。

天翼官网只有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字有吗?

店铺:远....航...航...模

网友:
引用 楼主:
店铺:远....航...航...模

网友:
我有好办法,就不告诉你😊😊!-----主要是起落架尺寸还没考虑好。抱歉了

网友:
我的那架也已经修了两次,这次第三次也要这么修了,建议天翼对起落架那块改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E  正面吊机回来手接如何

可以,我300电有100电是手接手起,没有场地的时候都这样!

网友(2018-06-18):
换大尺寸软胎试试~

网友E:
机头应该重了吧,修完不好吊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头应该重了吧,修完不好吊机了吧

这点重量不影响滴

网友F:
我的30E今天也跪了。第三次了。

地上真的一点坑都不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30E今天也跪了。第三次了。

地上真的一点坑都不能有。

因为那个起落架太脆弱了,直接加强弄死吧,我的起落架加强后,怎么搞都没坏。以后这类飞机,买回来就加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那个起落架太脆弱了,直接加强弄死吧,我的起落架加强后,怎么搞都没坏。以后这类飞机,买回来就加强 ...

我还想加个碳杆斜撑

网友:
请问30E,电装怎么配合适

网友:
手接吧,这样最不伤起落架

网友(2018-08-25):
楼主修飞机技术好棒!

网友:
楼主那个关键字搜不到了,能再发一下吗?

网友G(2018-09-25):
我也刚订了这架30E,也是这个GA800电机,安装要垫好多,请问楼主用的是自攻螺丝,还是普通带螺母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刚订了这架30E,也是这个GA800电机,安装要垫好多,请问楼主用的是自攻螺丝,还是普通带螺母的螺丝?

m3螺栓螺母,别用自攻,每个脚垫4木片。电机轴上还得垫一个2mm的木片,才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m3螺栓螺母,别用自攻,每个脚垫4木片。电机轴上还得垫一个2mm的木片,才刚好。

好的,我试试,那就是垫每个脚垫5片木片正好了,谢谢!

网友(2018-10-26):
这样加固后,起落架结实了,但是大力降落可能把机身上的地板摔坏!

网友(2019-11-17):
引用 楼主:
m3螺栓螺母,别用自攻,每个脚垫4木片。电机轴上还得垫一个2mm的木片,才刚好。

问题解决没有?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帖子,可能会有点启发。

网友(2021-02-10):
引用 楼主:
店铺:远....航...航...模

大师,你买修理配件的店还在吗,我在tb上搜不到,是否还有其它渠道买到配件。感谢

网友:
这个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