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如何设置熄火开关

楼主(2018-05-05):
rt 不会熄火降落 每次快炸鸡 脑子都空白了 没有打熄火开关的条件反射 炸的很惨

网友:
应该是遥控器上设置吧!

网友:
遥控器里面设置才可以  映像拨杆为熄火开关 即可

网友:
把控里的一个模式油门设置成0一条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