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模拟图传与数字图传延迟差别大吗?感觉数字图传是趋势啊!

楼主(2018-05-05):
现在模拟图传与数字图传延迟差别大吗?感觉数字图传是趋势啊,以后5G出来会不会图传又发生新的革命。
各位大神怎么看?

网友A:
用过一个5.8g wifi传输的数字图传,650块,距离最大飞过600,延迟0.1-0.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个5.8g wifi传输的数字图传,650块,距离最大飞过600,延迟0.1-0.2s

我看到5G性能上说支持毫秒级延迟,以后无人驾驶上可以使用

网友:
数字取代模拟是大势所趋

楼主:
不知道之后图传的发展肯定是又快又清楚啊

网友B:
飞度的无线图传延迟0.06S,肉眼几乎看不出来

网友C(2018-06-08):
引用 网友B:
飞度的无线图传延迟0.06S,肉眼几乎看不出来

不过距离短,不知道增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距离短,不知道增程有没有效果

在接收端加个平板天线,传输距离能达到200-300米

网友D:
高清图传距离是硬伤,和传统的模拟图传差距还是挺大的

网友E:
高清的还有好长的路要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看到5G性能上说支持毫秒级延迟,以后无人驾驶上可以使用

好好看新闻 一群不是很懂的专家在讨论5G 原因你懂得

别指望延迟能到那么低 和模拟图传还是比不了

网友:
数字图传的时延极限应该在30ms上下,这个延时包括摄像头采集加显示。成品的话可以参考amimon的图传,不过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好看新闻 一群不是很懂的专家在讨论5G 原因你懂得

别指望延迟能到那么低 和模拟图传还是比不了

amimon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距离短,不知道增程有没有效果

效果可能不是很好,没有好的纠错算法,只是增大功率,增大增益,可增程范围很有限。说到底,还是算法不适合传远。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清的还有好长的路要走的。

是的,以色列做的虽然延时低,分辨率高。不过价格贵,传不远。无法在平民玩家之间普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高清图传距离是硬伤,和传统的模拟图传差距还是挺大的

距离。。。。我测过58km的图传,1080p60,520M,1w发射功率,要不要了解下,不过延时比较大,几百个ms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距离。。。。我测过58km的图传,1080p60,520M,1w发射功率,要不要了解下,不过延时比较大,几百个ms

有客户在做这个,行业用的。 用现有无线数字电视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客户在做这个,行业用的。 用现有无线数字电视的技术

目前做图传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2018-08-19):
应该好好利用未来5G通信。

网友(2019-03-26):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个5.8g wifi传输的数字图传,650块,距离最大飞过600,延迟0.1-0.2s

老哥,请问是哪款,我想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