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越飞 越好飞

楼主(2018-05-05):
机子算是比较暴力的 一直不敢开太大的油门,最近调高了点油门,发现越飞越有手感。  不过这次飞了两电,发现电源线又断了
,是装第三颗电池才发现,前一次还发觉锁尾不好,有可能是这个问题。这个线经常拉动,断了也无可厚非

网友:
配件还好买吗

网友A:
连接线尽量柔性连接,别刚性连接。
这种齐头断线的我第一次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线尽量柔性连接,别刚性连接。
这种齐头断线的我第一次见到。

机子向前翻  比向后翻 感觉会比较又升力   你觉得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子向前翻  比向后翻 感觉会比较又升力   你觉得会是什么问题

滚转中点一致吗?

网友B:
100S 尾巴 有死区还有延迟

网友:
可惜现在没得卖了。

网友:
一直都是用100油门飞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S 尾巴 有死区还有延迟

为什么我没有发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没有发现

你是什么控,我的是14sg+高频头,打尾舵时候打一点点没反应,在大点幅度尾巴嗖就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控,我的是14sg+高频头,打尾舵时候打一点点没反应,在大点幅度尾巴嗖就跑了

FS I6  加高频头

网友:
貌似都差不多啊 。。尾巴有设置过曲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