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机玩具哪家强

楼主(2018-05-05):
本人一直飞固定翼,最近想给儿子买一架直升机玩具,请问大家有什么推荐?谢谢

网友A:
就那个小黄人 脑袋上一个螺旋桨的就挺好玩

网友B:
伟力911是必须得,玩具的价格,航模的手感,4通道入门首选

网友C:
伟力911,只要收油门及时,一般摔不坏。软场地就更好了。esky150没玩过,估计也差不多。

网友D:
推荐esky 150x,既可以作玩具,也可以算入门级单桨航模。与一般的双桨玩具直机有本质的不同。

网友E:
同意4楼

网友:
911不二选择

网友F:
丛 四通道260飞起把

网友G:
入门肯定是911,有一定基础可以美嘉欣或ESKY的4通无副翼,再往后就450了。
如果计划以后要上6通的话,最好还是模拟器,然后一步到位。

网友H:
伟力或者美嘉欣,LAMA也不错。

网友I:
搞不懂为啥四通机飞的人那么少了,感觉现在四通机市场全被有刷四轴占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