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40的六叶桨相当于什么规格的二叶桨?

楼主(2018-05-05):
问题如题,谢谢。

这个规格的桨,朗宇2207s kv2100(4s)推的动吗?会不会烧电机

网友A:
这个问题技术含量太高了,应该和6040或者7040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技术含量太高了,应该和6040或者7040差不多

谢谢。买了3-6叶,准备都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买了3-6叶,准备都试一下。

其实我也不太懂我就是以前见过大概论述的一定要看好电流别烧了

网友:
6寸的差不多啊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