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什么新款小飞机吗室内飞可以练习3d的.

楼主(2018-05-05):
最近有什么新款小飞机吗室内飞可以练习3d的.给推荐一款呗。要上市的也可以。可以等等。

网友A:
oxy2 强势推荐

网友B:
mcps罗

字数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拓120

亚拓120?淘宝没找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ps罗

字数字数

还带救机功能。。厉害了。加入购物车。在比较比较。看看配件等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oxy2 强势推荐

室内飞有点大了。技术不好

网友:
110  977   Mcpx  mcps  ncpx
要说室内3D那就得看室内多大跟楼主技术了

网友D:
我们家现在室内主飞V120D02S,偶尔150X,K110后备机,K120已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家现在室内主飞V120D02S,偶尔150X,K110后备机,K120已放弃。。。

v120比150还好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v120比150还好吗?

客厅也就练练基本功,V120够了,150X在各方面还是比较完善的,确实好飞,不过价格高,抗摔能力也没有V120好,得省着点飞。K110也是抗摔神机,不过飞行手感个人比较喜欢V1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客厅也就练练基本功,V120够了,150X在各方面还是比较完善的,确实好飞,不过价格高,抗摔能力也没有V120 ...

我有两架100s。感觉太贼了是3轴的6轴的比3轴的稳多了吧,没玩过⑥轴的。你的k120为什么不飞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两架100s。感觉太贼了是3轴的6轴的比3轴的稳多了吧,没玩过⑥轴的。你的k120为什么不飞了

人品不好!和K120犯冲。一开始还行,后来开始烧右后舵机,再来前舵机,然后轮着来,上电有时正常有时发热,一没注意就烧的壳都化了,不是堵转,就接电测试(都没装上机子)都能烧一个,前后烧了四个实在受不了了,果断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品不好!和K120犯冲。一开始还行,后来开始烧右后舵机,再来前舵机,然后轮着来,上电有时正常有时发热 ...

我看你照片里都是小鸡啊。。你玩了这么多哪款最好飞(六通道的)

网友:
室內機飛來飛去,飛得多的還是華科爾的12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你照片里都是小鸡啊。。你玩了这么多哪款最好飞(六通道的)

亚拓150X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虽然购机价格贵一点,零配件我认为还算合理,高不了多少,设计、性能和维修来说合理的多(除了机头罩严重不满),精准度和抗摔能力肯定是相互冲突的,这个就要依目地来做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拓150X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虽然购机价格贵一点,零配件我认为还算合理,高不了多少,设计、性能和维修 ...

亚拓150x可以用mz24遥控器吗或者华科尔12s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150x可以用mz24遥控器吗或者华科尔12s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是小机通通用JUMPER一只遥控器搞定。

网友:
要配遥控器的话不如这个一套搞定了

RH15E08XW
T-REX 150X TA

建議售價:¥ 2,730
會員售價:¥ 2,325

商品配件

●T-REX 150X空機套件組 x 1
●主旋翼 x 2組
●尾旋翼 x 1組
●150M主馬達(9000KV/1107) x 1
●150M尾馬達(8000KV/1103) x 1
●DS155數位伺服器 x 1
●DS150數位伺服器 x 2
●衛星訊號線 x 1
●7.4V Li-Po 300mAh電池 x 2
●150手提箱-黑 x 1(292x160x69mm)
●六角螺絲起子1.3mm(藍色/8.2g) x 2
●六角螺絲起子0.9mm(紅色/8g) x 1
●配件盒E x 1(78.5x60.9x21mm)
●配件盒A x 1(52x40x12mm)
●ALIGN A10遙控器 x 1
●CH150X Li-Po充電器 x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