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的副翼是什么?

楼主(2018-05-05):
以前一直玩固定翼,不知道直升机所说的副翼是什么?是不是有副翼的靠改变大桨的舵量来控制升降,无副翼的就是靠改变大桨的转速来控制升降?

网友A:
向05年入魔的前辈致敬。
      直升机的“副翼”,在操作上和固定翼的一致,也就是说左打副翼机体左倾,右打副翼飞机右倾。下面讨论一下副翼存在的意义以及无副翼流行的原因,尽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
      真正的直升机由于桨叶归类于“柔性”,也就是说真飞机的旋翼是不能被看做刚体的,虽然也是金属或者复合材料,但是太长太细,总体上看还是柔性的,再加上真飞机的桨毂是独立的铰接结构(简单理解就是也不是硬邦邦的),因此通过旋翼的挥舞变形就可以实现机体的平衡。这是非常通俗的说法,难免有细节误差,请不要介意。
      而模型飞机由于尺寸较小,旋翼在这种尺寸上视为刚体,因此就无法通过挥舞实现自稳定了。怎么办?模型直升机引入了“副翼”,学名应该是“贝尔-希勒混控小翼”。这个通过连杆机构实现了贝尔系统和希勒系统的复合作用,维持了直升机的稳定性和操纵性。其中:副翼的重量(有的直升机副翼上会有钢制重锤是为了进一步增加重量特性)是贝尔系统,在没有舵量操纵的时候(十字盘水平)提供飞机的平衡特性;副翼的空气动力在打舵(十字盘倾斜)的时候由十字盘带动,副翼的旋转平面倾斜,进而带动主旋翼角度变化,实现操纵。《航空模型》上对副翼作用的评价就是“四两拨千斤”。也就是说,副翼不直接操纵飞机,它是先拉动主旋翼,然后主旋翼操纵飞机。
     因此,副翼直升机的特点:不用电子设备实现自稳定和操作性;由于副翼的介入,操纵慢半拍(相对于无副翼);需要的舵机力量小(因为舵机带动的是副翼,副翼利用空气动力带动主旋翼)
     也因此,一旦无副翼系统(电子稳定系统),高速且大力的舵机被研发,副翼直升机的优势就没了。但是贝尔希勒系统旋翼对于喜欢机械美学,喜欢空气动力学,喜欢细腻手感,喜欢玩情怀的玩家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05年入魔的前辈致敬。
      直升机的“副翼”,在操作上和固定翼的一致,也就是说左打副翼机体左倾,右 ...

想起了以前副翼450的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05年入魔的前辈致敬。
      直升机的“副翼”,在操作上和固定翼的一致,也就是说左打副翼机体左倾,右 ...

受教了,最近正好在摆弄低价美式有副翼 500Pro,手感好啊,悬停、自旋、航线优美啊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0994&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05年入魔的前辈致敬。
      直升机的“副翼”,在操作上和固定翼的一致,也就是说左打副翼机体左倾,右 ...

好久没看见这种精华评论了

网友:
有幅翼相当于有点自稳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