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一直闪,在pal和ntsc之间来回切

楼主(2018-05-05):
问题如标题,用的runam nano摄像头,VX86 图传,F4飞控 90mm的小穿越机,在F4飞控osd里面设置视频制式pal ntsc 和自动都不管用,视频就是一直闪。

如截图,平均3秒钟自动切换一次
PAL

过一会儿又是NTSC

网友:
楼主看下设置菜单是不是进了什么模式了

网友:
换个摄像头,排除下先

网友:
检查地线是不是接好的,另外这种现象有点像电压不够。不断重启。

网友:
旧的驱动板遇到新的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