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奇怪现象 求解!!!

楼主(2018-05-06):
发动机型号:DLe-30cc
接收器:Cooltech R7008HV
发射器:futaba t14sg
舵机:双天ds589 7.4v高压
电池:花牌7.4 850mah
飞行次数:10次(每次约12分钟)

出事过程:第一次:启动发动机数秒后熄火  第二次:二次启动发动机数秒后还是熄火  接收机和发射器信号断开(恢复到未对频状态)第三次:对频后再次尝试 发动机启动后数秒照样熄火 接收机没有信号断开 升降舵冒烟烧坏电路板。

问题咨询:发动机和接收器没有线连接的 是否会互相干扰  是什么原因导致舵机冒烟烧坏

网友A:
正常飞10次了,这次不能启动就重新对频,哪个老师教你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飞10次了,这次不能启动就重新对频,哪个老师教你这么做的

是熄火后接收机和遥控器回到未对频状态

网友B:
你看看你那个发动机打火那个电源出来那根接电线是不是和舵机线碰在一起 汽油机的线 你不用搞得太乱 用扎带找好了 你打不着火一直打 他是大电流 很干扰的

网友C:
cdl供电是不是由接收机控制的?

网友D:
我们曾有个油机就这毛病,几乎全挽过来了,还是不见好,最后才发现,高压点火线绝缘帽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那个发动机打火那个电源出来那根接电线是不是和舵机线碰在一起 汽油机的线 你不用搞得太乱 用扎带 ...

是捆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dl供电是不是由接收机控制的?

cdi独立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曾有个油机就这毛病,几乎全挽过来了,还是不见好,最后才发现,高压点火线绝缘帽破了

我高压帽里面绝缘胶是破裂了一点 这也会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高压帽里面绝缘胶是破裂了一点 这也会影响吗

换了试试

网友E:
檢查cdi接地是否不良,火花外漏干擾

网友:
求不要用山宰接收在汽油机

网友:
是不是高压包影响接收机和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檢查cdi接地是否不良,火花外漏干擾

cdi接地是如何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di接地是如何接的

CDI 抗幹擾的重要性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0711
可以参考下,我最近也解决了cdi干擾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cdi独立供电的

那接收机断电重启,发动机也不至于熄火啊!

网友:
假设,高压帽与火花塞接触不良,熄火就成必然,与接收机无关。
高压不能从火花塞放电了,只有击穿电线,不巧,你舵机线在附近,高压把舵机烧掉,你运气不错,接收机没烧。

网友:
用手抓住高压线 另一手转动桨 让霍尔经过点火点   如果手能明显感到有电击 就是点火线漏电  如果漏电就是出现各种干扰的毛病  另外点火线路和控制线路必须分开  最好分别装在飞机的前后或者两侧  如果有熄火开关请在熄火开关通往接收器的线上装上磁环

网友:
舵机烧掉就两个原因  憋舵和电压过高。接收机回复到未对频状态两个原因,瞬间短路或者高压。

网友F(2023-11-04):
最后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
发动机CDI供电用什么电池?

网友G:
发动机CDI供电最好不要和接收机共用一组电池。若发动机供电没问题,熄火是发动机没有调好。

网友G:
Cooltech R7008HV飞油动有点不靠谱。厂家建议用来飞电动的。升降舵冒烟烧坏电路板要么是舵机本身的问题,要么是接收机的问题。建议楼主使用futaba接收机,千万不要省钱。发动机CDI供电不要和接收机共用一组电池。直接用2S电池,要看接收机和舵机是否是高压版的。

网友G:
3D飞机的舵机扭矩大,瞬间电流大。要选择大倍率放电的电池。850mah容量是不是有点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