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陀螺仪的选择

楼主(2018-05-06):
知道有k8,mb,vbar,金脑2,k8不想用,其他不知道怎么选择了,主要是稳定性好,调参比较容易的,

网友:
稳定vbar,容易调mb

网友A:
新手不用K8用啥?

网友B:
好像楼主追求的是品质,不是性价比。买2000多的V8,不好用我吃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用K8用啥?

人家想用NEO

网友:
**,该炸还得炸

网友:
MB Plus也还好吧

网友:
买vbct,配合vlink,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用pix很稳定。还可以悬停,有GPS.一键返航。一键自旋翻?哈哈

网友D:
欢迎加入直机~

陀螺仪选择很多~虽然以前的一些陀螺现在已没有了,但国内能买到的还是有好几个不错选择。

EBAR V2 550元
自带设置盒,金属外壳

Neuron 神经元 1015元 (时常有优惠活动,现在760元)一键救机,定速,支持 Bank 切换,体积微小。有调机软件,可接蓝牙,有安卓 APP

MicroBeast Plus 拆机800元/盒装1000元
抗震设计,定速,无需外设可调机,震动分析,蓝牙实时震动分析。可付费升级为 Pro 后支持 BANK 切换与一键救机。有调机软件,可接蓝牙,有安卓 APP

Brain 2/ iKon 2 1000元
将一键救机功能内置并快速推广开来的陀螺。
一键救机,抗震设计,定速,震动分析。有调机软件,可接蓝牙,有苹果/安卓 APP

VBAR NEO 快速版 1510元
3D飞行无副翼陀螺创领者。
抗震设计,定速,震动分析,实时震动分析,支持 BANK 切换不同飞行风格。可付费升级为 Rescue 版或 Pro Rescue 版后带一键救机。有 Mac/Win 调机软件,可接蓝牙,有安卓 APP

CGY750 1700元
为日本盛行的 F3C 而设计。
无需外设可调机,自带屏幕,配有磁感应头,支持油机或电机定速

欢迎补充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想用NEO

k8用过了,感觉一般,主要还得飞700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楼主追求的是品质,不是性价比。买2000多的V8,不好用我吃掉。

要求稳定性是为了比赛,飞机是700级别的,价格2000以内都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欢迎加入直机~

陀螺仪选择很多~虽然以前的一些陀螺现在已没有了,但国内能买到的还是有好几个不错选择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欢迎加入直机~

陀螺仪选择很多~虽然以前的一些陀螺现在已没有了,但国内能买到的还是有好几个不错选择 ...

这个目录写得很好!

网友:
mb好调。不用链接电脑或手机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求稳定性是为了比赛,飞机是700级别的,价格2000以内都能接受

早说嘛,以为450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说嘛,以为450用的

450也飞

网友E:
飞700用K8的大有人在,其实楼主心里已经有想要的了,只是希望大家认可一下
论稳定我觉得都挺稳定的,论方便肯定MB,论便宜肯定K8

网友:
Mb好调也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700用K8的大有人在,其实楼主心里已经有想要的了,只是希望大家认可一下
论稳定我觉得都挺稳定的,论方 ...

网友:
EBAR V2确实是个入门不错的选择,但手头充裕的话还是用VBAR NEO,用过就知道手感的舒服了。至于Pixhawk是把直升机变得像无人机一样,有点难调

网友:
既然k8不喜欢,vbar也别用了。mb省事,不过我更喜欢k8的手感。

网友F:
我喜欢金脑2

网友G:
还有个  E8哪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个  E8哪

kds的好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kds的好像

对头,KDS的

网友:
vbar neo pro rescue 纵享丝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喜欢金脑2

已入金脑2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入金脑2

哈哈!金脑2不错!我sab 500s和x7都用的这个!练习机450用的k8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金脑2不错!我sab 500s和x7都用的这个!练习机450用的k8

到时候遇到问题还需请教你呢

网友:
正在用ebar v2,全新的咸鱼300,挺好用,调机简单,性价比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时候遇到问题还需请教你呢

没问题的

网友:
有钱就VBC+NEO,没钱就K8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金脑2不错!我sab 500s和x7都用的这个!练习机450用的k8

我斜盘舵机归位特别缓慢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斜盘舵机归位特别缓慢是为什么

归位快姿态维持能力就不那么强了。应该金脑2的 I 增益控制这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斜盘舵机归位特别缓慢是为什么

你静态看是这样的,你稍微离地点点飞就知道了,正常的

网友:
上文 提到的 这几个 感觉都挺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静态看是这样的,你稍微离地点点飞就知道了,正常的

我两次起飞都没起来,直接炸桨,我看我之前装k8舵机反应就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静态看是这样的,你稍微离地点点飞就知道了,正常的

我两次起飞快离地的时候桨就扫地了(可以排除我操控问题),我之前装k8反应就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两次起飞快离地的时候桨就扫地了(可以排除我操控问题),我之前装k8反应就很快

建议你先把金脑恢复一次出厂设置,然后再配置一次看看。基本上金脑我没有去高级设置里面去搞过,外面跟着向导走一次就OK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两次起飞快离地的时候桨就扫地了(可以排除我操控问题),我之前装k8反应就很快

注意舵机频率那些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欢迎加入直机~

陀螺仪选择很多~虽然以前的一些陀螺现在已没有了,但国内能买到的还是有好几个不错选择 ...

K大
現在 MB+ 基本款就帶定速了
升級 PRO 版是增加 BANK 切換以及救機功能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意舵机频率那些的设置是否正确

斜盘和锁尾都是333hz,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也重新恢复过一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K大
現在 MB+ 基本款就帶定速了
升級 PRO 版是增加 BANK 切換以及救機功能

谢谢 P大 热心指出~

我这就去改过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斜盘和锁尾都是333hz,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也重新恢复过一次了

现在怎么样啦?还是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怎么样啦?还是有问题么?

还是老样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谢谢 P大 热心指出~

我这就去改过来~

mb plus新版固件也支持震动分析了~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着急上700,安全问题还要注意。
最好有老手带带,会方便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I:
mb plus新版固件也支持震动分析了~

真的吗?不过按道理说支持救机的硬件都支持震动分析的~

谢谢~我再修改一下

网友:
本地基本都是黄金k8,下至450,上至800,包括700油机,都是黄金k8,效果棒棒的,至于手感和v8的区别,技术不行,感觉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吗?不过按道理说支持救机的硬件都支持震动分析的~

谢谢~我再修改一下

K大

真的喔
震動分析還可支援藍芽
用 APP 可看即時震動

Patrick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吗?不过按道理说支持救机的硬件都支持震动分析的~

谢谢~我再修改一下

真的~~~支持蓝牙连接app看震动~~

网友:
新手还是用一套参数拷过来就能用的.vbar neo都合适
懂陀螺仪了再看看其他的,别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我对新手就这一个建议.

网友:
K8挺好的,但是不放心可以v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