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我历经坎坷的130小鸡。。

楼主(2018-05-06):
不知不觉已经入门1年多了。。。身边的机要不出掉,要不炸烂。可在去年买的130小鸡却还是陪伴在我的身边,,虽然已经炸的看不了了,,可还是最初的那台机器,还是原来的那种体验,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想过换机架,,可是一直炸不坏就没有换了,不过随着时间的增长,原来的配置已经满足不了我了,最近刚好有空,就给原来的飞机来了个小的升级~~~,,,原来刚组好的飞机是这样的     用的是1105的电机,,kk的ov231小镜头(说一下这个ov231是我用过最好的小镜头了,特别是夜视,,不过就是焊盘太小线断了很难焊) 飞塔是hglrc的f425,图传是当时送测的熊猫20x20孔位的小图船。、。。因为这个电机是8500kv的,,只能2s,所以升级就给他升级了个3s,,,, 就是新领航家的1106(4500kv),,新领航家的电机,听群里的各种说口碑还不错,于是就买来试试,嗯,整体整个电机做工很扎实,手工绕线很整齐 ,,,7075外壳坚固耐用 ,,底座也是很厚实,,, 整体感觉还不错,这个电机的磁铁也非常好,两个电机吸在一起无压力,,缺点就是只有1.5mm的轴,不过轴挺硬的,重量也稍微轻一些,, 图传和飞塔都没变(都还挺好用的,,)机架也没变(因为炸不坏。。空间也挺大的挺好用)摄像头因为我把ov231搞坏了,而且小镜头固定不方便,所以就换了个大的,,t70大炮镜头!  效果是真的好,,颜色等各个方面,,都非常满意,缺点就是镜头太长了(因为我当时买的是测试版,现在后期的都缩短了)桨的话用的是emax的avan 3寸,这个桨3和2.3和2都有,,共同点就是声音很好听!螺距很大很顺滑!,因为配的是4500kv所以我装的3寸,很好飞,而且很耐炸,avan的桨都是桨根特别硬,桨尖稍微软,这样炸了以后拿起来弯一下又可以飞,不会断桨根,,,,我这个飞机的搭配是4500kv的电机,3s 3寸,850mah电池,确实很暴力,,惯性很大,,花飞手感很好就是跑赛道一个急转弯就是甩好远。。。。太重了,,如果用550mah的3s可能会好一些,,,, 谢谢大家,,

网友A:
1106 4500KV的话可以上4S试试,如果电调可以支持的话。450MHa或者550MHa 4S也不是太重。

网友:
漂亮的小飞机,问下,这个和210的飞起来手感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06 4500KV的话可以上4S试试,如果电调可以支持的话。450MHa或者550MHa 4S也不是太重。

3寸桨上4S有点吃力吧,要看电机电调能不能挺住。2寸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6 4500KV的话可以上4S试试,如果电调可以支持的话。450MHa或者550MHa 4S也不是太重。

我用emax的1106测试过4s850mah 3寸,虽然没烧可是电机超级烫,太重了也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寸桨上4S有点吃力吧,要看电机电调能不能挺住。2寸肯定没问题

上4s首先不是能不能扛的住的问题,太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emax的1106测试过4s850mah 3寸,虽然没烧可是电机超级烫,太重了也不好飞,

850mha太重了,我一直在用450和650mha 4S的飞,电机不算太烫。

网友C:
楼主。新电机回来为什么拆开。有点不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emax的1106测试过4s850mah 3寸,虽然没烧可是电机超级烫,太重了也不好飞,

1106上3寸太勉强。1306或者1506差不多,但是要注意kv

网友D:
不含电池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0mha太重了,我一直在用450和650mha 4S的飞,电机不算太烫。

好等我试试小电池,你用650mah4s大概续航多久,也是4500kv 3寸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6上3寸太勉强。1306或者1506差不多,但是要注意kv

我有一台是1408上3寸,用4s850mah电池很灵活很好飞,1106我准备再买一套6000kv的试试2.3寸桨,感觉1106太小上3寸太笨重了,轴距大了也不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新电机回来为什么拆开。有点不解

我这个人就喜欢拆,拆拆拆,看看里头的做工啥的,结果这款电机还挺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含电池多重

这是装小摄像头的重量,大的多加1-2g,大概是整机96g左右,偏重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等我试试小电池,你用650mah4s大概续航多久,也是4500kv 3寸嘛

1106 4500kv AVAN mini 3寸桨。悬停6分钟左右,飞飞4、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