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固定翼螺旋桨前,中,后的区别

楼主(2018-05-06):
最近新手想买款固定翼来玩,可能需要加彩灯或彩盒。不知道哪款更合适呢?谢谢

网友:
新人?模拟器航线飞的如何。弄个冲浪者吧

网友:
新手上面三个都不合适,模拟器飞熟后,纸飞机,冲浪者

网友:
f3p还差不多

网友A:
新手如果不想  模拟器的话    就丛   EPP  的   F3P开始吧。。好飞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如果不想  模拟器的话    就丛   EPP  的   F3P开始吧。。好飞耐炸

请问是5mm好不?

网友:
非要想飞这些机的话第一款可以用来入门,见意先练练模拟器,再飞些上单翼的练习机

网友:
记住,f3p机翼载荷190g以上或者有风的话,就不适合新手了,另外装机精度一定要很高才行
来自小程序

网友:
练条件反射可以上su27板机,航线降落可以上冲浪者和塞斯纳,

网友(2018-06-11):
纸飞机起步也很好

网友:
上单翼应该比较好,再有点上反角更好。
好像是《戴氏训练法》里看到的吧,说是上单翼时,重心在机翼下方,就像降落伞一样,更能保持平稳,对于新手比较合适。
纸飞机也类似。

螺旋桨嘛,我觉得新手还是适合中、后的,螺旋桨在前面的可能不那么合适——炸鸡时容易断桨之类的,或者操作不好撞上人、动物的,也比较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