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一体控,刚刚完成

楼主(2018-05-06):
图传操作,电池充电,遥控操作。全部在一面。控重1.6千克,4200毫安电池。注:碳纤板自己打眼,挖孔,切割,细活。某宝材料看另一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1451

网友A:
看着很霸气的样子,就是不知道手感怎么样,边缘会不会勒手?还有我怎么没看到挂挂带的钩子?这么重没有挂带估计有点吃力。不过创意是很棒的,期待飞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很霸气的样子,就是不知道手感怎么样,边缘会不会勒手?还有我怎么没看到挂挂带的钩子?这么重没有挂带 ...

这个。。。没有考虑到,下次完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考虑到,下次完善。。。

不嘞手,或者可以用这个包边缘

网友B:
开关旋钮离的太近了吧,都不好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旋钮离的太近了吧,都不好按啊

一边一个旋转的够用,其他旋转用不到的

网友:
支持一下,好东西我也想做,再增加一些DVR,视频播放器,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考虑到,下次完善。。。

楼主请教一下,这样改造各个零件的尺寸那里弄的,是把原来的遥控器拆下来一个一个的测量出来的吗?遥控器的壳全是碳纤维板吗?能发个打开后盖的图片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教一下,这样改造各个零件的尺寸那里弄的,是把原来的遥控器拆下来一个一个的测量出来的吗?遥控器 ...

就是把天九遥控器的零件全部拆下来一个一个装上去板子是碳纤维的。后盖后盖不太好拆了都上上了,如果拆的话,在装上很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把天九遥控器的零件全部拆下来一个一个装上去板子是碳纤维的。后盖后盖不太好拆了都上上了,如果拆的 ...

我也想改我的富斯i6遥控器,加装7吋显示屏。就是尺寸不好测量,必须全部拆卸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改我的富斯i6遥控器,加装7吋显示屏。就是尺寸不好测量,必须全部拆卸下来。

板子尽量大一点,几天装。尺寸尺子测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尽量大一点,几天装。尺寸尺子测量。

我是想测量好尺寸出图3D打印面板,打印面板应该比碳纤维板便宜些。难在尺寸上了,遥控器全拆散了一时半会就不能用了,要是能收一个废了的同款遥控器拆了画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想测量好尺寸出图3D打印面板,打印面板应该比碳纤维板便宜些。难在尺寸上了,遥控器全拆散了一时半会 ...

碳纤版的好看,遥控器在拆之前,你可以用手机拍几张细节照片,要不然你去装板上也不好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纤版的好看,遥控器在拆之前,你可以用手机拍几张细节照片,要不然你去装板上也不好装

等着收飞遥控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