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十字盘修正不正常

楼主(2018-05-06):
飞机装的亚拓版MB陀螺仪,悬停的时候,风能把旋翼面刮的越来越倾斜,就像有副翼悬停遇到风一样,无副翼陀螺仪不是能保持飞机的姿态不变吗,这怎么回事啊,换了个飞机装的K8,悬停的时候风只能把飞机刮走,但是旋翼面是保持不变的

网友A:
6度,蓝灯是否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6度,蓝灯是否到位。

网友B:
不装飞控的直升机不可能姿态不变直升机不可能

网友C:
哈哈,终于有人遇到这个情况了。陀螺无法维持旋翼面角度。锁定式的陀螺才能维持这个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终于有人遇到这个情况了。陀螺无法维持旋翼面角度。锁定式的陀螺才能维持这个角度。

难道MB不是锁定式的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度,蓝灯是否到位。

是以蓝灯为准还是以6度为准,我调的时候,6度是红灯,蓝灯都快7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装飞控的直升机不可能姿态不变直升机不可能

但是K8姿态就不变,也没有飞控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以蓝灯为准还是以6度为准,我调的时候,6度是红灯,蓝灯都快7度了

锁定式的都有一个特点:不回中。你看看尾巴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锁定式的都有一个特点:不回中。你看看尾巴就知道了。

你是说MB回中,VB不会中?

网友E:
你搞错了吧.风吹能保持水平那是自稳模式。   vb也不会有。 是你搞错了。仔细再研究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MB回中,VB不会中?

MB不回中,Vbar回中没MB那么明显。但是锁定式的尾巴是绝对不回中的,你把副翼和升降两个方向看成尾巴就能理解为什么真正的锁定模式是不回中的(地面通电完成自检,把尾巴旋转90度,然后缓慢启动电机,你会发现尾巴会回到你通电自检的那个位置)。可见副翼和升降的锁定模式会带来危险,所以不能是全锁定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B不回中,Vbar回中没MB那么明显。但是锁定式的尾巴是绝对不回中的,你把副翼和升降两个方向看成尾巴就能 ...

十字盘应该是慢回中,尾巴是压根不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搞错了吧.风吹能保持水平那是自稳模式。   vb也不会有。 是你搞错了。仔细再研究研究

无副翼风吹的时候,应该是姿态不变,位置改变,有副翼的姿态才会被风吹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字盘应该是慢回中,尾巴是压根不回中

我认为缓慢回中就是半锁定模式。你看尾巴如果是非锁定模式,那回中速度相当快,几乎是一瞬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以蓝灯为准还是以6度为准,我调的时候,6度是红灯,蓝灯都快7度了

先满足6度,然后看灯,完美是蓝灯,红灯勉强,紫灯是不通过。大机上我试过紫灯,自旋会斜掉稳不住。7度蓝灯应该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满足6度,然后看灯,完美是蓝灯,红灯勉强,紫灯是不通过。大机上我试过紫灯,自旋会斜掉稳不住。7度蓝 ...

那怎么样能做到6度蓝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样能做到6度蓝灯

不知道,我直接换了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直接换了陀螺仪。

换了什么陀螺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以蓝灯为准还是以6度为准,我调的时候,6度是红灯,蓝灯都快7度了

说明你旋翼头连杆长度不合适 需要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明你旋翼头连杆长度不合适 需要调

你指的是桨夹拉杆还是舵机臂拉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桨夹拉杆还是舵机臂拉杆

金脑吧……金脑deko舵机还不发烫……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桨夹拉杆还是舵机臂拉杆

MB的要求是桨夹拉杆和舵机臂拉杆长度都要适合  做到大桨零度的时候相位臂舵机臂水平 十字盘水平长球头在导轨行程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MB的要求是桨夹拉杆和舵机臂拉杆长度都要适合  做到大桨零度的时候相位臂舵机臂水平 十字盘水平长球头在 ...

看遍了说明书,没见这么写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遍了说明书,没见这么写啊

英文说明上有的   亚拓的机这么装好以后mb循环螺距6度这里就是一次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英文说明上有的   亚拓的机这么装好以后mb循环螺距6度这里就是一次过的

好的,我回去再弄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