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直升机如何防止打螺旋桨

楼主(2018-05-06):
入手半年的油直,一直没有飞高,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穷,担心飞高炸鸡又要换零件。想集思广益,除了训练杆 和提高技术以外如何能够有效的防止失控时打螺旋桨,损坏舵机等机构
能想到的现在只有长教练杆,或者调陀螺仪灵敏度防侧倾

网友A:
模拟器是你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是你最好的选择

每天都看片,不真来一炮,有意思么?

网友B:
模拟器要苦练没有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要苦练没有捷径

哎,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时我怕炸鸡,怕花钱修,然而差钱就不能玩这种游戏,所以我准备把其他不良嗜好的钱拿来买配件 哈哈哈啊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时我怕炸鸡,怕花钱修,然而差钱就不能玩这种游戏,所以我准备把其他不良嗜好的钱拿 ...

这才是正经事

网友:
练好模拟器,基本功扎实了,在把飞机检查好,只要飞的时候不作,炸的几率很小。

网友:
现在 有AB救机模块了。。。可以考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