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推的推力线如何设置?

楼主(2018-05-07):
1.0版本(前拉,95g,单层翅膀),速度快,难得飞成功了几回,断桨无数。改了2.0版本,加了个翅膀,改后推,重量增加1/3,机翼面积增加1倍,机翼荷载减少1/3,找个周末再开实验局…
请教老司机,推力线如何设置?

网友:
手抛机都被你们玩坏了

网友A:
建议设置明显的“下推角”,一方面减少低头力矩,增加实质迎角,有利于慢速飞行; 另一方面,加上翼后,我自己的经验是升降舵大舵时没有单翼时敏感了,时常有“失控”现象。个人觉得可能是主翼下洗流增强,致使平尾间歇处于“失速”状态。个人经验+自己理解,恐有偏颇,仅供参考。祝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设置明显的“下推角”,一方面减少低头力矩,增加实质迎角,有利于慢速飞行; 另一方面,加上翼后,我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设置明显的“下推角”,一方面减少低头力矩,增加实质迎角,有利于慢速飞行; 另一方面,加上翼后,我自 ...

如果水平拉力线,与重心垂直,是否没有由推力产生的低头力拒增加下拉,角度增大,力臂减小,垂直方向推力加大,综合作用估计是个曲线,过重心后形成抬头力拒

网友:
楼主这手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水平拉力线,与重心垂直,是否没有由推力产生的低头力拒增加下拉,角度增大,力臂减小,垂直方向推力 ...

我理解“重心”是个等效受力“点”,而不是可以平移的“向量”。分析有无绕重心这个点旋转的力矩(或其大小),关键是看潜在外力(此处关注推力)的方向所在的直线是否经过该点(或距离该点多远)。经过该点的,理解为理论上无造成绕该点旋转的力矩(即,无低头/抬头力矩); 距离该点越远的,相应的低头或抬头力矩越大——我一直是这么理解的,请参考。
至于推力线是“下推”好,还是“上推”好,我理解应该结合不同飞机的外形(机身形状实际上也不可忽视)、飞机重心与主翼升力中心的相对位置、尾容量、是否有利于获得良好的纵向安定性等因素加以综合判断。
仅供参考。

网友:
只是,正巧我也就手抛机按类似的布局折腾过,首次试飞不理想,已基本排查出原因,计划修正后继续试飞。所以才有了上面的所谓建议。您完全可以批判地理解。欢迎交流!谢谢!

网友:
双翼机怕不是那样计算翼荷载的吧?尾翼面积小了,个人觉得尾翼要么靠上,要么靠下。

网友B:
我记得坛子里有位前辈说的,背推机螺旋桨的轴心要通过飞机的重心,如上图所示,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坛子里有位前辈说的,背推机螺旋桨的轴心要通过飞机的重心,如上图所示,仅供参考

其实并不一定非得按图所示,背推机一般都是上单翼,有的还带上反,这样的话,升力中心和立体重心一般不重合,(升力中心点高,重心点低)个人觉得推力线在这两个点的中间为宜,这样飞起来比较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并不一定非得按图所示,背推机一般都是上单翼,有的还带上反,这样的话,升力中心和立体重心一般不重 ...

同意,现实中确实就是这样的~

楼主:
终于开了实验局,很好飞,60%油门起飞,速度很慢好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开了实验局,很好飞,60%油门起飞,速度很慢好控制

请问试飞挺好的这版的推力角是平装的,还是怎么装的?我也顺便借鉴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试飞挺好的这版的推力角是平装的,还是怎么装的?我也顺便借鉴一下,谢谢!

上午下拉角试飞,结果直接往下跑,下午改平装后挺好飞的,起飞重量120g,1106电机,3020桨,300mah 2s电池,用60%油门就可以起飞。速度比单层机翼95g起飞重量的版本慢很多。

网友A:
好的,跟我试飞情况正相反可能是别的原因差异造成的。我最开始是平装,扎头,后改为约一下3度下推,就能控制住了。综合看,不光是推力线的问题。祝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跟我试飞情况正相反可能是别的原因差异造成的。我最开始是平装,扎头,后改为约一下3度下推,就能控 ...

从10楼的图看,推力线过重心的话下拉角要很大。如果重心是个支点,推力线在重心前,我理解就是把机头往下压了,不知道这样理解的对不对。双层机翼飞机,用手抓上层机翼,前缘1/2-1/5范围内都能大致前后保持平衡,抓下层机翼,只有1/4处保持平衡,上下的重心在两层翅膀之间。还有就是上下两层机翼没发做到绝对平行,手工做多少有些误差,所以才有改平改下拉不同的效果,瞎猜的不一定对。我买了本二手的飞行原理,趁近期要出差,好好研读下,回来后继续折腾这个小飞机。从接触手抛机到能飞起来,从你那儿借鉴了不少,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10楼的图看,推力线过重心的话下拉角要很大。如果重心是个支点,推力线在重心前,我理解就是把机头往下 ...

有道理,感谢!技术实践中的各类条件和作用因素常常是复杂的,互相借鉴
我现在感到,背推机推力角对低头力矩的影响程度与尾容量大小,尤其是尾力臂长短的关系非常明显。这方面模型领域直接可查的结论性资料十分有限,我往往也是各种山寨尝试,希望总结出一些靠谱的经验之谈。常交流

网友D:
赞一个,变好飞了。不过我认为好飞的原因不是前拉改腰推,而是翼载减小了。前拉的方式其实是有最佳的操控性,你看特技飞机就知道。改手抛机前可以先测算原机的翼载和重心。然后加上电子设备,加大机翼面积,让翼载接近原机,重心接近原机,这样飞行性能会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一个,变好飞了。不过我认为好飞的原因不是前拉改腰推,而是翼载减小了。前拉的方式其实是有最佳的操控性 ...

我是菜鸟,前拉折桨多,所以改腰推。加机翼是为了让飞机慢下来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