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下副翼飞行问题

楼主(2018-05-07):
在
模拟器
上飞塞斯纳飞机,水平飞行过程中只要左压一点或者右压一点副翼飞机就往哪边飞升降舵都不用打(副翼压一点马上回中)
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A:
这就是上单翼

网友B:
可能带飞控的塞斯纳,换个模型试试

网友C:
上反角
上反角

网友:
第一是带飞控,第二,上反角会有这个情况,但是只是轻微的,不会立刻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