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新手,纠结华科尔mini cp,super cp,还是伟力k110,k120

楼主(2018-05-07):
半新手,控手里有D10,7E均改了四合一,扶她爸10c,和一堆老控,看了论坛好像没有人横向的细致比较过这四个飞机。大家说说呗。

网友A:
华科尔精致而稳,但配件贵舵机扫齿麻烦,再说这两机好像停产了剩下都是库存而已,mini cp还好而scp烧板王
k110耐摔,在草坪上飞几乎不坏,就换大齿好了,k120舵机比较脆有些人就换副厂的了,总体上华科尔的机精致好飞但配件贵,伟力的做工一般但耐摔,配件相对便宜,唯一就是出一台机换一个控,控还是渣渣的,玩多少台伟力就得换几个控,拿四合一也是好的

网友:
别纠结 150x好看

网友B:
同感华科尔的飞机精致但飞起来就....把它合体吧

网友:
minicp的六轴回中和大机差别较大

网友C:
自己飞了mini cp   02S 和K110 和150x
就说下这仨机器吧。这仨机器手里都是原装,没有升级过
mini cp动力不足。想原地翻不可能。画圈翻勉强。但是非常结实。室内飞飞航线很好,除了那个尾电机。就换过一次脚架。买过一包尾桨
02S 这个机器尾巴飞起来非常舒服。打哪指哪。陀螺仪也不差。缺点动力不足。至于修起来费劲那也没办法。比较做得小。
110是无刷版。觉得跟02s差不多,尾巴变电机,降低了修机的次数。其他结构都差不多。之后就卖掉了。
150x,这个是最贵的。但是动力够,比上一代好飞多了。唯一一个可以用工具把十字盘调到水平的机器。
对于这些小鸡,觉得比较好的mini cp 然后 02s 然后 150x
飞机越小容错率就越小。对于精度要求就越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感华科尔的飞机精致但飞起来就....把它合体吧

合体。。。牛逼啊

楼主:
感谢大家的讨论,看来我就先入个华科尔mini cp吧,练好了再上其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合体。。。牛逼啊

裡頭難度比較高的就是150X主板上MINI CP機身   升降舵機要改物裡反向(焊接細活)

改K110主板只要線序換一下直接用 K110機身切下前面主板放置塊,用AB膠完美橋接

沒什麼難度的,切舵臂+彈簧扣 炸機掰正一下舵臂位置就好  槓槓滴

楼主:
淘宝上找了一下,好像只有深圳一家mini cp有货

网友E:
小鸡就上oxy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鸡就上oxy2

看起来很不错,就是价格贵。等飞好了技术上一个,作为终极选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感华科尔的飞机精致但飞起来就....把它合体吧

这是怎么改造的,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飞了mini cp   02S 和K110 和150x
就说下这仨机器吧。这仨机器手里都是原装,没有升级过
mini cp动力 ...

已经上了和二手的mini cp体验下,新的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怎么改造的,能具体说说吗?

首先要有K110的机架 破坏取下这块备用

网友:
再来把这块板子想办法桥接到mini cp的机架上 我是用AB膠

网友:
我这架是上K110的主板 三颗mini CP 原厂舵机线黑白对调 ....升降舵机要做物理反向改造(拆开把舵机里的电机线对调,相位器的最两边线对调)这样就变反向舵机,在来板子放好线插插就能飞了

网友B:
应付练习舵向 正倒飞基本航线 绰绰有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付练习舵向 正倒飞基本航线 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付练习舵向 正倒飞基本航线 绰绰有余

好的,回头照着您这个改

网友B:
折腾另一架1S版本的150X  应该改成150S 也是杂交机 完美

网友(2018-06-07):
引用 网友B:
同感华科尔的飞机精致但飞起来就....把它合体吧

碳纤机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折腾另一架1S版本的150X  应该改成150S 也是杂交机 完美

求碳纤机身细节图及出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精致而稳,但配件贵舵机扫齿麻烦,再说这两机好像停产了剩下都是库存而已,mini cp还好而scp烧板王
k ...

最稳的是华科尔?
就是悬停不会乱跑那种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稳的是华科尔?
就是悬停不会乱跑那种 ?

华科尔这个稳不是你说悬停的稳,你指的稳是像伟力那种6轴带自稳系统,适当新手玩翻过来绝对不乱跑。
华科尔的稳是你会飞会翻了会做动作了,飞着你会感受出来的,动作相对到位快速(国产机而论,毕竟地平线个人感觉最稳,但初学者会认为乱跑的)而这时伟力k110就没感觉比华科尔的那么稳当,这个飞过才能感受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最稳的是华科尔?
就是悬停不会乱跑那种 ?

我飞过mcpx,华科尔mini cp与伟力k110,动力是强到弱,稳定性(指做动作)依次递减,飞行体验也是递减,假如定位三个级别玩家分别为:高中低。但价位mcpx最贵,伟力现能与华科尔持平了,主要小直机就伟力的天下,它价格上来就说不过去了(商家以利润为重嘛),华科尔贵但它可以当精品摆设又可以飞性能不错!伟力的贵有点过了,做工一般(与华科尔摆一起就知道),唯一就是新手的福音,草地上飞百炸不坏新手神器,飞行模式为新手定制,练习机很不错
以上个人见解,有不对望见谅!!!我主要玩华坑的过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飞过mcpx,华科尔mini cp与伟力k110,动力是强到弱,稳定性(指做动作)依次递减,飞行体验也是递减, ...

我的伟力k110,飞起来很不好控制。主要是不稳定,比如自己爬升(贴地面飞行时,如果侧滑就会在地上蜻蜓点水,这个不确定是不是掉高度)。或者水平方向也是有的时候自己朝一个方向跑。拉回来,慢慢稳了,又变成朝另一个方向跑。水平的可能我还可以救回来,垂直的就麻烦,要么太高,减油门有要着地。最近摸索,大概会用调节exp来缓解这类现象。但自己爬升就挺麻烦。不知道是我还要再设置油门exp和两种曲线,或者是这飞机电池本身有问题。现在悬停没法顺利的练下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的伟力k110,飞起来很不好控制。主要是不稳定,比如自己爬升(贴地面飞行时,如果侧滑就会在地上蜻蜓点 ...

如果觉得掉高度看一下主齿那咬合适当不或D口打滑没或扫齿没,也可能电池输出不给力建议改迷你T头,电调电机改直焊,动力方面会有很大提高的!
6通飞机的稳是指飞行,而不是指悬停,飞行过程需要不断修正的,所以不是你悬停好不动它就不偏飞,一直需要修正的!不是4通锤子机可以调到脱控飞,6通都是这样的,多练就习惯了,还要多练模拟器,当然越大的机越稳,但危险性也大,小机怎么说也是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觉得掉高度看一下主齿那咬合适当不或D口打滑没或扫齿没,也可能电池输出不给力建议改迷你T头,电调电 ...

嗯嗯,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microheli.com/helicopters-1236554668/heli-upgrades/walkera/super-cp/aluminum-carbon-f ...

这个真是帅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