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接收机的距离

楼主(2018-05-07):
SF800MINI接收机距离遥控30米就失控,没信号。正常吗

网友A:
市区内干扰大,没基站的野场地或地下车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区内干扰大,没基站的野场地或地下车库试试。

确还是在宽广的草地直线距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还是在宽广的草地直线距离啊

接收机出问题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还是在宽广的草地直线距离啊

天线是否安装悬空,天线安装特别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出问题了吧!

如果出问题应该会一点距离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是否安装悬空,天线安装特别重要。

天线也重新试过,去掉天线距离更短

网友:
一定不是这么短的距离
别的接收也是这短的距离就是遥控器的问题。

网友:
接收机问题。
就算你在接收天线死角上也不会这么近的。

网友:
接收机太水。最好买原装,差异不是100-200米的事

网友:
有遇到过遥控发射天线有问题而导致失控,更换发射天线后修复

网友:
干扰再大也能30米吧,估计设备有问题了

网友:
一个个排除下,看看哪个

网友:
我准备装和增程

网友:
楼主买个原装接收吧,30米不是装不装曾程的问题

网友C:
如果 14SG 的控,测距模式 30 米是正常,但直接遥控30 米是非常不正常。
我之前有个 FM800 飞到身后不定期抽疯,换掉安逸了。
14SG 发射功率的确小,有阻挡的话,地面距离不太远。副厂穿越正常玩法 OK,但想远点绕大树丛就不安心了,明明 Rssi90 左右但会突然不受控。
最近换了 7003SB 原厂,明显感觉比副厂强,但因没有Rssi信号主动报警,依然不敢远飞。

网友(2018-11-25):
引用 网友C:
如果 14SG 的控,测距模式 30 米是正常,但直接遥控30 米是非常不正常。
我之前有个 FM800 飞到身后不定期 ...

同感,我也是买了fm800接收机飞穿越在50米范围内会时不时的抽风。后来赶快换原厂接收。

网友: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正常地面拉距200米最少,我以前就测试过,正常接收机剪掉天线30米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