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L尾巴不水平, 向下3度, 请教大家我是否需要换根尾管

楼主(2018-05-07):
如图, 尾巴相对电机平面下倾3度, 已确定定位槽都到位。 请教大家我是否需要换根尾管?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里要用螺距尺????自己两个螺丝松开,调调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要用螺距尺????自己两个螺丝松开,调调就完事了。

有定位插销, 转不动。。。

网友:
这个没有影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定位插销, 转不动。。。

呀?那我以前450L是怎么转的动的?设计改了?

网友B:
这个力量有角度比水平效果还要好。一下记不住往那个方向倾角

网友:
这个理论上有角度比水平效果还要好。一下记不住往那个方向倾角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我先试飞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呀?那我以前450L是怎么转的动的?设计改了?

垂直翼的安装座有一个凸起, 直接插入尾波箱并穿过尾管上的洞。 尾管两头有一个定位孔和定位槽, 一旦安装就转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力量有角度比水平效果还要好。一下记不住往那个方向倾角

我查到了, 尾桨产生向上升力可以提高直机配平能力。 470向左产升推力, 我这个倾斜角度有正升力, 我猜应该没问题。

网友:
那就是厂家设计合理

网友C:
人家黑鹰直升机尾旋翼向上翘了好几度,还是故意这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黑鹰直升机尾旋翼向上翘了好几度,还是故意这么设计的。

懂了。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