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更换电位器“手术”全程

楼主(2018-05-07):
入魔以来一直服役的D7摇杆出现了漂移,电位器碳膜磨损导致,买了四个futaba睿思凯都在用的noble日本进口电位器阻值B5K,角度70度。下面“手术”开始。

这就是摇杆电位器,遥控器的核心部件之一。

批量上传图片,顺序没调整,这是换了其中一个,焊工不太好。

开颅手术,六颗内六角螺丝手拧太费时费力,有了这个电钻方便多了。

拔掉高频头板上的所有接线

就为了拆这下面的两颗螺丝。

高频头板
先发布,一会更新。

楼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排插孔上面标的都是什么线?从左至右
buzz就是喇叭声音,mix襟翼开关,D/R大小动作切换键,mode模式也就是飞行模式,thro油门的缩写,aile副翼的缩写,thro-v油门微调,aile-v副翼微调,PCgame电脑游戏,这里要理解成模拟器接口,ENT按键接口,LCD液晶屏,on off开关接口,batt电池接口,rudd-v方向微调,Evei升降微调.rudd方向舵,elev升降舵,v1旋钮,gear起落架开关,hold油门锁定,trn教练模式开关

网友A:
收藏了,我用的d7e刷机版,不知道结构是否类似,学习一下~

网友B:
内部构造和D10简直一毛一样。

网友C:
新的也就200多,直接买新的多省事,老的做模拟器用和备份数据用,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内部构造和D10简直一毛一样。

拆过华科尔的几个控,说实话里面结构比futaba好。每个零件都是插头,然后电板上有标识。
就是控摸起来的手感不好。 胶皮太硬,要么就是不合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也就200多,直接买新的多省事,老的做模拟器用和备份数据用,我就是这么干的。

用惯了,新的让我退了。而且航模的乐趣不就在于动手之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藏了,我用的d7e刷机版,不知道结构是否类似,学习一下~

谢谢关注,互相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构造和D10简直一毛一样。

没错,厂家技术说摇杆总成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过华科尔的几个控,说实话里面结构比futaba好。每个零件都是插头,然后电板上有标识。
就是控摸起来的 ...

是的,我之前发过对比天地飞ET07做工的帖子,天地飞太让我失望了,所以退了新控,继续让老控服役。

网友E:
好帖,futaba也是用这个电位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帖,futaba也是用这个电位器吗

谢谢关注,我也是听代理商说的,他们的这个电位器乐迪睿思凯futaba都在用。没亲眼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

谢谢关注

网友G:
好控

好手工

网友H:
想问下楼主 你用的角度70度的noble日本进口电位器阻值B5K是在哪里买的,我在tb上能找到的都是角度220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问下楼主 你用的角度70度的noble日本进口电位器阻值B5K是在哪里买的,我在tb上能找到的都是角度220度的

没有了。。。

网友:
好贴,支持一个,折腾一个电位器真辛苦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想问下楼主 你用的角度70度的noble日本进口电位器阻值B5K是在哪里买的,我在tb上能找到的都是角度220度的

他私下买来的,找不到的,群友说220的全部换然后刷固件可以用,要不装上舵量只有30%

网友:
哇技术活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他私下买来的,找不到的,群友说220的全部换然后刷固件可以用,要不装上舵量只有30%

哦  我知道你是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哦  我知道你是谁了

知道我是谁?

网友J:
和D10可以互拉换,换过有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J:
和D10可以互拉换,换过有什么变化

没换过啊,小杰说说啥变化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没换过啊,小杰说说啥变化

D7比D10要差,换完中位点偏更大了

网友K:
D7哪个系统太反人类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J:
D7比D10要差,换完中位点偏更大了

没校准摇杆吧,我没发现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D7哪个系统太反人类了= =

没错

网友L:
我也有个D7,摇杆有点硬,调到最松了还是硬,有什么办法吗?我喜欢软软的手感,特别软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有个D7,摇杆有点硬,调到最松了还是硬,有什么办法吗?我喜欢软软的手感,特别软那种

把弹簧卸下来,稍微拉一下,松松劲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有个D7,摇杆有点硬,调到最松了还是硬,有什么办法吗?我喜欢软软的手感,特别软那种

油门摇杆压条螺丝松一松,压条上涂点润肤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友M(2019-08-08):
楼主您好,咨询下我的D7E?油门下半段会带动副翼,没有打副翼的情况下,是不是只要换油门的电位器就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您好,咨询下我的D7E?油门下半段会带动副翼,没有打副翼的情况下,是不是只要换油门的电位器就好了? ...

确定没有曲线设置或者混控设置,多校准几次,电位器磨损一般只会漂移,不会出现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