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船

楼主(2018-05-07):
买了个玩具船  一跑快容易往右偏 跑了一圈温度太高了 里面就冒烟了摸了一下线很烫 不知道是不是浆太大了  用的34的塑料浆  75MM吸水舵会不会太小了  74厘米的船  电机是450拆下来的  3680KV

网友:
电机烫,可以把桨换小点,
或者减小kv值

网友A:
直升机的电机KV值太高了,你这个负载估计太重了。
换个车用的电机

网友B:
看电机 估计就2216差不多 带这么大船 还34桨 还用万向节 负载超了不知多少 换小桨也没啥用 电机冒烟估计是线圈漆包线漆皮融了 再跑一两次肯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机 估计就2216差不多 带这么大船 还34桨 还用万向节 负载超了不知多少 换小桨也没啥用 电机冒烟估计是 ...

那只能换电机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的电机KV值太高了,你这个负载估计太重了。
换个车用的电机

嗯  谢谢

网友:
负载太大了。。在跑就拉烟了。

网友:
外观好评

网友:
kv值太大了   桨换小点    电机加个水冷

网友:
如果不想再投入,维持现状,就2S跑吧,电机要加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