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车问题

楼主(2018-05-07):
按照现有的技术能不能把一个1:1的小轿车通过飞控什么的改成
无人驾驶车,或者做一个载重100kg的多轴都需要什么配置谁弄过的请告知一下

网友A:
这些不难吧 特斯拉不是有自动驾驶么 还有之前那个浴缸四轴 载重也够100kg了吧  只要你不怕花钱没什么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不难吧 特斯拉不是有自动驾驶么 还有之前那个浴缸四轴 载重也够100kg了吧  只要你不怕花钱没什么不可能 ...

主要是配置,我也看了浴缸飞行只有6分钟充电3小时

网友B:
现有技术当然可以。
1.自动挡
2油门刹车方向盘用液压杆
3.视距范围内
有些一次性车辆镜头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有技术当然可以。
1.自动挡
2油门刹车方向盘用液压杆

没做过也不太了解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