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0锁尾问题

楼主(2018-05-07):
我的k120锁尾不是很好,软绵绵的,还有点漂移。抽螺距也会晃。我想问下是否要增加锁尾巴高度。我的遥控是14sg。锁尾感度怎么调呢?

网友A:
估计要换电机了,120的锁尾感度调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换电机了,120的锁尾感度调不了

叼咯,那么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叼咯,那么坑?

尾电机就这样。电机有磨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就这样。电机有磨损的。

新机噢,才飞一个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机噢,才飞一个电池

你看看尾浆有没有变形,没有的话就是电机坏了。

网友(2018-06-22):
刚入手120正在学习,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