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给一套配置

楼主(2018-05-07):
买了这机 小白求一套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2306 电机

电装方面没问题 就是飞控和图传不知道如何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装方面没问题 就是飞控和图传不知道如何选择

飞控选f4,图传foxeer

网友:
确实不好飞

楼主:
首飞了 飞还好 就是配重恶心 破机

网友:
我的飞得挺好的啊
重心往后1cm

网友B:
这个机 是不是 失速点 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 是不是 失速点 很高

失速点略高吧,本来设计就是高速机,低空低速转弯要加油门降落比较飘,速度略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