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车9km把飞机降落下来是怎样的体验?!

楼主(2018-05-07):
傍晚的阳光格外迷人,看着远处水库上的云是不是有穿的冲动?然而今天是想测试下电池续航能力,就算了吧。于是用qgc画了个长航线自动飞行,悲剧上演……
之前飞过2*km绕圈没有问题,今天画了个1*km外的航点顺便测试下图传性能,回来再盘旋一会儿电量应该差不多,于是飞起……
图传还是很给力的,TS5828迷你图传600mw加枫叶棒子发射天线,接收小飞手加枫叶小平板。5km内很清晰,10km还能接受。

等了好半天,约么半个多小时飞机终于回来,能看见所在的镇子了。这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飞机居然掉头又往远处飞了!此时距离起飞点大于2km,遥控器没信号,而且遥控器已经超时关机。。眼看着飞机越飞越远快5km了,心一横赶紧上车追!
路上看了几次小飞手,飞机按预定航行在飞行。大概开了9km停下车开遥控,接管信号成功,摄像头逆光啥也看不出来,幸好目视看见飞机了,紧急降落。此时屏幕电压已经小于9v!
这么诡异百思不得其解啊,一开始以为是飞机飞完了必须有遥控信号才能执行rtl,后来细看了视频才见端倪,飞机花了16km直线爬升到200米高度,然后掉头回来执行航线!!
为什么???为什么需要飞那么远爬升

载机:finwing 旅行者小双发,飞控pixhawk,电池3S3P18650,小熊摄像机,地面站手机版QgroundControl。飞行时间60分钟。

网友A:
你是人品真好,飞机视频图片发来看看,炸机后有没有拍照,看看炸机的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人品真好,飞机视频图片发来看看,炸机后有没有拍照,看看炸机的如何了

机头又断了……视频太大16GB

网友:
用编辑软件把视频剪辑下,或者设置快进那种,自动会剪裁

网友B:
楼主可以去买彩票了,这概率,够可以的
你用的什么飞控?支持地面站设置航点飞行?载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去买彩票了,这概率,够可以的
你用的什么飞控?支持地面站设置航点飞行?载机呢?

看最后一行

网友:
这种飞控说不准的,我有一次用apm飞航线,切自动后往一个方向直线飞行,幸好没飞远,遥控回来了

网友:
使模型生涯更加丰富多彩

网友:
人品baozha了

网友: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网友C:
哈哈哈,楼主,你的经历验证了我的想法,我想飞机编辑航点从A点起飞,飞往B点,然后地面驱车前往算好时间。在B点降落飞机,这样就可以把半径变成直径了!

网友:
风紧,扯乎

网友:
熟人啊 貌似有你qq啊好友

网友D:
楼主哪里的  真是个大大的平原啊,地面几乎都是农田 ,飞FPV太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楼主,你的经历验证了我的想法,我想飞机编辑航点从A点起飞,飞往B点,然后地面驱车前往算好时间。 ...

可以坐在车上遥控飞啊,跟着飞机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哪里的  真是个大大的平原啊,地面几乎都是农田 ,飞FPV太爽了

中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坐在车上遥控飞啊,跟着飞机跑

坐车上遥控飞机风险比较大,这样子的话飞机和车之间的相对位置就一直在变化,因为两者都在动,比较难保证图传的清晰度,没有图传等于没有眼睛,怎么控制啊?所以还是编辑好航点,然后飞

楼主:
实际飞行路线和规划路线对比

楼主:
明天打算再飞航点,终于发现原来也不是什么传输错误,而是qgc的bug。qgc规划航线默认带了个takoff航点,但是没有包含起飞角度,所以切换到auto模式时高度不够就会一直往前。。而用mp地面站加takoff航点,第一个参数就是起飞角度!

所以用qgc规划航线飞,要先手动爬升到预定高度再切换au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