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米汽油动力大O艇 制作 欢迎拍砖

楼主(2018-05-07):
蓄谋很久了 决定做个O艇 图纸我已经发过了 打印白图15块钱 贴在木板上切割  直线切割用壁纸刀 弧线的地方用的曲线锯   大家顶帖

原来的船尾巴是平的 看了别人的船觉得平的太难看了 索性有把他改成弧线的 图纸其实我是画了弧线了  但是懒了 又没做 只能补上

设备仓 没有合适的成品盒子 索性自己做吧  省了几十块

内框加上外框  然后在来一个透明的盖子就OK了

盖子做好了 找了4个手拧螺丝  一块亚克力 搞定  有的同学会问为什了少了一边有螺丝 那边没做 塞到缝隙里就卡住了

背面螺丝帽固定  上胶黏住  做的不精细 反正在里面看不出来

这个是船盖子 做了弧度 用绳子捆的 喷水晾干了就有弧度了

弧度看着还挺好看

这个是我的油箱 加上管子就可以了  淘宝卖的一个好几十 评论说还没有饮料瓶子厚 又省几十块

网友A:
油动?还是电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动?还是电动?

油动  打算用30CC发动机

网友A:
中段固定发动机的层板是不是有点单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段固定发动机的层板是不是有点单薄了?

4MM的 我会在加一层 加固一下

网友:
还没有更新……

网友B:
太大了 楼主有没有60以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大了 楼主有没有60以内的?

60以内的论坛就图纸的

楼主: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网友A:
终于更新了楼主,蒙甲板前记得要在前舱内放好防沉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更新了楼主,蒙甲板前记得要在前舱内放好防沉棉

我想往里面放点儿充好气的塑料袋儿

楼主(2018-06-11):
接收机防水 702吧 防水硅胶 干了以后软软的 把里面的电子原件都涂好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

天地飞的天线太粗了  没办法穿过天线底座 所以我想了办法

先把外面的热缩管弄掉 然后用电烙铁把他弄掉就可以了 等穿好了在焊回去

逼逼响坏掉了 可以显示但是设定电压的报警坏掉了 于是我把喇叭拆掉了

坐了延长线然后放到船里

插头是两个舵机的插头黏在一起 然后用热缩管封好了

弄好了 这个样子

我的定律是做一个东西就得毁坏另一个东西 买来的发动机没有油门配件 只好自己做  这个是舵机的底座 一分为二 然后用套扣

拧上了 位置刚刚好

感觉不错

坏了的手电筒

一分为二 做个注油杯

轴套钻孔 不好钻 钻头太细不敢用力 所以先找来一个铁片子钻孔 然后放在铜管上 就好钻了

位置刚好

电调的防水跟接受一样 我把以前的一个坏的水冷电调的水冷才下来了  念叨了这个电调上

套热缩管

打火机缩好然后把管抠出来

控制板弄好了  两个舵机 油门转向  还有一个舵机控制两个限位器  一个是水泵开关 一个是远程关闭发动机

排气管太直了 调一下角度

待续

网友C:
好手艺,排气管太烂了,建议換个。

网友A:
风门摇臂建议换成2mm玻纤板的,用球头连接,虚位小,船艉板上吸水舵连杆空要安装风琴套

网友:
顶顶,很棒的手艺,期待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门摇臂建议换成2mm玻纤板的,用球头连接,虚位小,船艉板上吸水舵连杆空要安装风琴套

考虑过 不过我装上以后觉得还行 虚位基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手艺,排气管太烂了,建议換个。

我也觉得这个排气不好 但是又不想要那种漏在外面的  所以就买了这个  螺丝空的地方有点误差

网友A:
原配的风门质量不好,还是换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这个排气不好 但是又不想要那种漏在外面的  所以就买了这个  螺丝空的地方有点误差

请问船有多宽?

楼主:
好像380 大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配的风门质量不好,还是换了吧

换风门还是 风门控制配件?

网友D:
玩油,少不了救援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油,少不了救援船

为啥?  容易熄火被 你看我后面装了一个2212  熄火了 可以风动返航

网友E:
我也正想做个汽油船,打算用49CC二冲,楼主可以给个图纸吗,谢谢了邮箱499169778@qq.com

楼主:
船盖子黏上了 有点船的 样子了  盖子图纸上是平的  我觉得不好看做成了弧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正想做个汽油船,打算用49CC二冲,楼主可以给个图纸吗,谢谢了邮箱

图纸已经发过去了 骨架是用4MM 发动机加强了 8MM的 船底船盖子2MM 然后上玻璃布   图纸之我自己改的 有些误差  但是大部分可以

网友A:
救援电机位置是不是有点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已经发过去了 骨架是用4MM 发动机加强了 8MM的 船底船盖子2MM 然后上玻璃布   图纸之我自己改的 有些 ...

好的非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救援电机位置是不是有点低了?

我没想弄的太长 这个位置可以 但就是不知道气流怎么样  也不是固定死的 活的 随时可以拿下来改装

网友A:
楼主,北纬卅的手拉启动时手法要求较高,不如换装易起动或超易启动手拉器,里面的启动扣也要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北纬卅的手拉启动时手法要求较高,不如换装易起动或超易启动手拉器,里面的启动扣也要换掉

船发动机不用装离合器吗

楼主:
可以把  反正我是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北纬卅的手拉启动时手法要求较高,不如换装易起动或超易启动手拉器,里面的启动扣也要换掉

手拉有啊  装着呢 看不清楚  这个皮带轮我是想用来装水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拉有啊  装着呢 看不清楚  这个皮带轮我是想用来装水泵的

换这种超易起动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这种超易起动手拉

淘宝连接 发给我一个

楼主:
第二层传盖子没固定好 开缝了 没办法 只能填充木头然后把多余的部分磨掉

盖的下面有两道缝隙 宽的用来排水 不至于水进到里面 窄的用来添加硅胶防水

我的填缝方法是在缝隙里点上502打磨 反复 知道缝隙不见了

船的上部分粘结 用了热弯技术   所谓热弯技术就是喷点水然后在火上烤一烤 弯一弯 在烤 在弯 呵呵

大体上做好了 准备上喷漆 我用的是手喷漆  知道效果不行  硬度不行  但是用气泵太费劲了  家里有以前的 就丑货了

白色底漆 晾干的过程中做了船架子 6分管 4个弯头4个3通一节保护套搞定

用美纹纸贴出一条支线 把其他的地方盖起来 建材有那种胶纸带塑料的东西 我不知道叫什么

干了把纸弄掉 就这个样子了 继续

还是一样 坛子里有人叫这个为遮盖大法

选了老婆喜欢的桃色 效果还行 虽然图案简单但我觉得挺好看

防沉  我填的从其泡沫

五金装好了 不错  唯一缺点就是设备仓太小 装完多级不好装了

3个舵机  油门 方向 还有一个控制水泵开关和关闭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