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最近14sg配副厂sbus小接收老是失控

楼主(2018-05-07):
距离100米就有失控延时现象,你们有这种情况吗?

用这种增程可以解决吗? 会不会更不稳定?  会很耗电吗?

网友A:
估计主要是接收机信号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主要是接收机信号不好

建议我用原厂2001吗?

网友:
有回传的控慎用,MZ-24装上后2.4G高频模块整个烧毁

网友B:
你用的是啥样的接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啥样的接收?

我用的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这个

我用的frsky和fm800都失控

网友C:
问题在接收机上,搞控干啥,换个别的牌子接收机试试还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在接收机上,搞控干啥,换个别的牌子接收机试试还简单

你说对了,刚刚去车库测试了两个副厂接收的距离差距很大!

网友D:
我用最便宜的dsm2接收机,30元一个,没失控过。

网友:
用2001原厂的吧   毕竟是根据控设计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