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用角接触球轴承配对与万能的选择

楼主(2018-05-08):
角接球配对和万能有何不同,另外某宝上搜到有很多卖精度P2的角接轴承,但闻说P2精度比较难买到

楼主:
知道的进来讨论一下

楼主:
不要沉,有回必应,都来讨论一下

网友A:
角接轴承使用前需要进行受力分析,万能不需要。但受力分析正确,选配正确的话,角接轴承使用寿命会长很多。

网友B:
很好的问题 求高人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接轴承使用前需要进行受力分析,万能不需要。但受力分析正确,选配正确的话,角接轴承使用寿命会长很多。 ...

角接触球好像都有几种角度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问题 求高人出现

高人不知何时出来

楼主:
高人进来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C:
角接触球轴承有三种公称接触角(SKF标准):
AC 25度
B 40
C 15
接触角的选择决定了力量分解的分配,要根据实际受力情况选择接触角
另外,貌似只有深沟球轴承才有P2级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接触球轴承有三种公称接触角(SKF标准):
AC 25度
B 40

在某淘看到都是角接有P4P5P2,深沟只看到一两家卖P4P5

网友D:
咨询

准备做个动力头,已经买了芯杆,不知配什么样的轴承。很想学习这方面知识。我的芯杆型号是C25-ER25UM-150L,哪位老师明白,给个指导。谢谢!

楼主(2018-06-07):
引用 网友C:
角接触球轴承有三种公称接触角(SKF标准):
AC 25度
B 40

闻主轴用15度的多,一般用背对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准备做个动力头,已经买了芯杆,不知配什么样的轴承。很想学习这方面知识。我的芯杆型号是C25-ER25UM-150L ...

可以参考:
低成本高精度无动力主轴的巧妙选材与制作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C1%A6%D6%F7%D6%E1

网友(2019-03-27):
有知道的进来讨论一下教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