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VO 7E Deviation 5.0中文版的问题

楼主(2018-05-08):
脱魔已久,最近想用原有的东西给娃娃弄些小遥控的东西玩。
DEVO7E,更换了MCU,可以刷256K固件,又加了3合1天线,现在可刷两种版本
1:deviation-devo7e-v5.0.0-9864d0d,就是不带256k的,带了很多协议,支持很多模型,但是不支持中文
2:deviation-devo7e-256-v5.0.0-9864d0d,支持中文,不带协议,在hardware.ini上添加天线,说没有模块

请问有没有即支持中文,又支持很多天线模块和模型的固件?
网上有大神自行编译了个,这个在最新模型支持上应该不是很及时。

网友:
你都换好mcu了,直接刷256k.就行了,模块没开启,检查焊接,协议你刷完固件就有了

楼主:
不是的,应该是固件的问题,256k固件里面没有protocal文件夹,在hardware.ini里面去掉注释,开机后找不到模块。但如果是刷的普通版的就一切正常,但是没有中文。

网友:
上图看开机情况

网友:
刷完固件,还有一个文件要修改下才能开启高频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应该是固件的问题,256k固件里面没有protocal文件夹,在hardware.ini里面去掉注释,开机后找不到模 ...

前辈,能分享一下刷mcu固件文件吗?我在原网站下载不到。硬件都买好了,没有mcu的文件不敢动手。

网友A:
有哪位前辈有D7E换mcu固件文件的,请发526877677@qq.com,新人在此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哪位前辈有D7E换mcu固件文件的,请发526877677@qq.com,新人在此感激不尽。

526877677@qq.com已发。

楼主:
好像对了
[modules]
; there is no need to enable the cyrf6936 module unless
; it is wired to an alternate port. It is Enabled automatically otherwise
; enable-cyrf6936 = B12
  has_pa-cyrf6936 = 0
  enable-a7105    = A13
  has_pa-a7105    = 1
  enable-cc2500   = A14
  has_pa-cc2500   = 1
  enable-nrf24l01 = A14 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应该改成A15,默认是A14
  has_pa-nrf24l01 = 1
; enable-multimod = A13

网友:
引用 楼主:
526877677@qq.com已发。

前辈,mpu文件是 256k版本的吗?

网友:
感谢前辈,是我想要的东西。非常感谢。

网友:
牛人。论坛里说的协议,是指遥控的传输协议吗?

网友A:
得于楼主的帮助,已成功更换mcu。但是现在加装三合一,用cc2500高频头死活对不上k120。是哪里的问题请前辈们帮帮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得于楼主的帮助,已成功更换mcu。但是现在加装三合一,用cc2500高频头死活对不上k120。是哪里的问题请前辈 ...

最好用原控里的高频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原控里的高频头

谢谢,自己已经搞定了。

网友(2018-12-06):
问个问题,刷D5 256K后,DSM2提示发射功率缺省无法选择,如何处理

网友(2019-05-06):
现在好用的是哪个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