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4 4000kv 3s下配3叶2.3寸桨可以吗?求耐炸桨

楼主(2018-05-08):
0阶新手。130机架 不带电池90多克,电机1104 4000kv 电池3s550mah。
飞起来感觉什么都好,就是桨不耐炸,基本小摔2下就断桨,有时候降落略微暴力点也会断桨,桨便宜,换麻烦。用的是3020普通双叶桨。

看到有2.3寸的3叶桨桨根挺厚像挺结实样子,价格贵几倍,只要耐炸也能接受。希望用过的朋友给点建议,或者推荐一款耐炸的桨。
另外3s下4000kv 用3叶2.3寸是否合适呢?我看厂家介绍这个桨配:1104,5000+kv,2-3s

下图是现在用的3020桨

下图是想换的桨

桨径: 2.3 英寸

螺距: 2.7 英寸

桨叶数量: 3

网友A:
avan的桨?略贵
可以用乾丰或DAL的桨

网友B:
用kk2.8寸吧,耐炸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an的桨?略贵
可以用乾丰或DAL的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kk2.8寸吧,耐炸便宜

谢谢推荐,感觉挺合适的!

网友C:
图二的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二的桨可以

谢谢推荐!已经买了在路上了。飞起来问题不大,担心效率没有3020高,等回来试试。

楼主:
2.3寸和3寸的都买了,做了简单测试供参考:

原3020 两叶桨,45%油门可悬停,大概4分钟(落地3.7v),电机温;
2327 三叶桨    60%油门可悬停,续航时间明显变短,大概不到3分钟的样子,电机温;
3024 三叶  40%油门可悬停,时间没测,感觉和3020差不太多。电机较热;

2.3寸桨效率明显了不行,看来不适合3s电池下的4000kv电机。3寸的略过载的感觉,不过控制一下别全程暴力飞感觉问题不大。
重点是比起之前的2叶桨要耐摔太多。公园草坪飞,小炸基本无损,大炸桨会弯,掰直了又是一条好汉。飞了2,3天一根桨也没损。赞一下这个桨的设计和质量。

网友(2020-12-10):
请教一下这电机3020桨大概多大推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