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3d固定翼的疑难杂症,希望能够求教下各位

楼主(2018-05-08):
最近飞70e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吊机的时候油门只有到中间才会有比较大的响应,就是那种推了油门没反应的感觉,中位以下电机基本没什么反应,请问打家遇到过没,飞机是黑泥鳅,电机为ga1500,电调为100a好赢,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怎么解决的,谢谢各位!

网友A:
你看看电调是不是直升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电调是不是直升机模式?

已经调过了,直升机模式是直接没问题,我回去还得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调过了,直升机模式是直接没问题,我回去还得试试

进角问题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角问题应该是

进角已经调到26度了

网友:
这应该要调节油门曲线吧

网友C:
哈哈,什么问题呢,哦,原来是油门没有校,

网友:
最简单是问题电调油门行程没校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进角已经调到26度了

ga1500就那样,我的油门曲线都调大到70了,不调和你的一样

网友E:
那个双翼轻木是不是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什么问题呢,哦,原来是油门没有校,

肯定调了赛

楼主:
引用 网友D:
ga1500就那样,我的油门曲线都调大到70了,不调和你的一样

我刚刚调了一下,让电机提前进入高速模式,就当欺骗一下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双翼轻木是不是很好飞

是的,非常好飞

网友:
好多漂亮的机呢

网友F:
Ef的黑泥鳅还是3dh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Ef的黑泥鳅还是3dhs的?

ef的

网友G:
我也想来一架EF70e 但手里的5060电机会不会重量有点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来一架EF70e 但手里的5060电机会不会重量有点高呢

不会的 放心上,大机子没有这么扣这个几十克重量

网友H:
楼主 看下 是不是 直升机模式了。。。。以前遇见过  感觉油门没有线性了那种感觉 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看下 是不是 直升机模式了。。。。以前遇见过  感觉油门没有线性了那种感觉 对不对

直升机模式买来就重新编程到固定翼模式了,后来发现是电机电调匹配问题,用油门曲线补偿回来,上下都是-30的exp值

网友(2018-06-14):
最后这句话我收藏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直升机模式买来就重新编程到固定翼模式了,后来发现是电机电调匹配问题,用油门曲线补偿回来,上下都是-3 ...

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

一样的电装在路上,看楼主走过的路,提醒我少走冤枉道,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样的电装在路上,看楼主走过的路,提醒我少走冤枉道,谢谢啦

不谢不谢 我现在电机换成天蝎星的那套电装的 真的很残暴 这套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谢不谢 我现在电机换成天蝎星的那套电装的 真的很残暴 这套动力

哪套电装呢?明细下,ga1500电机确定不好调呗,,请赐教,我新手,谢谢啦

网友I:
4020蝎子540k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4020蝎子540kv吗?

是的

网友J(2020-01-03):
ga系列电机是模仿油机的输出,进角调到25以上,再重新设置油门曲线,同款飞机同款电机同款电调,有缘有缘~

楼主:
引用 网友J:
ga系列电机是模仿油机的输出,进角调到25以上,再重新设置油门曲线,同款飞机同款电机同款电调,有缘有缘~ ...

哈哈哈哈 祝爽飞,我已经好几百起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