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接收机加个电容

楼主(2018-05-08):
早就见论坛里有人在接收机里加电容的,据说可以稳定bec输出,防止大动作下舵机电流太大导致bec供电不足出现的陀螺仪重启现象,但是我一直没有出现过供电故障,所以也不着急加电容,最近呆着没事做,就寻思着折腾着给接收加个电容,第一步上网查询资料,看图片,好盈电调带的电容是10v4700uf的,就按同型号上马云家买了10个回来,不贵,11元包邮,我们电调bec输出一般是6-8.4v,所以10v的电容正好,大了的话没必要,容量方面小一点效果不明显,起码2000uf起,论坛里有人说容量不要太大,太大容易烧电调,因为给空的电容,尤其是大容量的电容充电几乎等于短路级别的输出,说的有一定道理,道理不多讲,反正有厂家的参考。电容个头挺大的,和1元硬币比比

不管什么牌子,用吧,反正也不会用多久

找了一条舵机延长线出来,截两段

把舵机延长线的信号线拆除,正负极焊到电容上,一般电容负极较短且有标记,焊工不好就不上过程啦

插在接收机上,K8已经没位置插了,最近下雨,等天气好了出去飞行测试下

网友:
想必哥们听过“奥卡姆剃刀定律”吧,一直没出问题,你想想再做决定吧!

网友:
2S单独供电还需要电容吗?

网友:
真是给飞机增加负担,加电容也没有必要这么大,真要加耐压也应该要16v

网友:
理论上有点作用,但作用不明显,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航模这一块就老想着多赚几个钱,反人类的事也在所不辞!

网友:
航模这块实用性都是要优先考虑的

网友: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