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kbird飞控1.0,的gps焊盘接线定义,有谁知道?求助

楼主(2018-05-08):
原本是用插头的,现在插头处的线断了,想直接焊上去,但不知道gps下面那些焊盘的接线定义。很奥脑

网友A:
上面不写了吗?就是中间四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写了吗?就是中间四个

好像不对的,我焊过了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

怎么量法?我量过相同电阻的,接上线还是没反应

网友:
留个贴  等高手来解答一下

网友:
       留个板凳  等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