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导调试600n

楼主(2018-05-08):
FuTaba 16Sz 配亚拓600nDfc  怎样调试 新手都不会设置遥控器 求大神教导 谢谢!

网友:
还是油机……劝你还是从玩小电直开始。设备可以一步到位,技术别想。

网友:
楼主  就你图那样  打废了  都没办法进油口啦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单项阀装在进油管上了

网友A:
从何说起呢?油门曲线(普通模式、特技模式),螺距曲线(普通模式、特技模式),发动机油针调整。然后就可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何说起呢?油门曲线(普通模式、特技模式),螺距曲线(普通模式、特技模式),发动机油针调整。然后就可 ...

新手都不会 可以教导一下吗?

网友:
现在新入门,都是钱多无脑了。人家买车之前至少也得学下驾照吧。这么多知识没有人有那精力教你,自己先自学了。有不懂的再来问。说白了就算现在有人教你。你也听不懂。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第一步你先把遥控器直升机部分还有系统功能搞懂。再去看发动机怎么搞。调机螺距那些说明书上有参考的。按那个调。飞熟了再做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都不会 可以教导一下吗?

油门曲线分普通模式和特技模式:例如曲线为五点曲线,设置如下:

普通模式设置是:
摇杆最低点为0%位置输出数值对应0%,
摇杆第二点为25%位置输出数值对应25%,
摇杆中间点为50%位置输出数值对应50%
摇杆第四点为75%位置输出数值对应75%,
摇杆第五点为100%位置输出数值对应100%

特技模式如下设置:(新手不建议设置特技模式,以防万一碰到特技开关导致飞机突然最大油门酿成事故)
特技模式是由普通模式起飞之后使用《飞行模式开关》把飞行模式从普通模式切换到特技模式

摇杆最低点为0%位置输出数值对应100%,
摇杆第二点为25%位置输出数值对应75%
摇杆中间点为50%位置输出数值对应50%(如果飞行模式开关是三段开关还可以设置一个特技模式2,中间点就可以设置70%或者再高一点,以获得更高一些的转速)
摇杆第四点为75%位置输出数值对应75%,
摇杆第五点为100%位置输出数值对应100%

螺距曲线:

普通飞行模式的螺距曲线是把摇杆最低点为0%位置输出数值对应40%左右,要根据实际大桨的角度调整这个数值,使大桨有-4°左右。
摇杆最高点对应输出数值100%,实际大桨角度12°至14°根据自己喜好,一般12°够用了。

特技模式油门曲线:
摇杆最低点对应大桨角度-12°,摇杆最高点对应大桨12°
摇杆最低点不一定输出数值一定是0%,要根据大桨角度调整。
摇杆中间点一定输出数值一定是50%,并且大桨角度为0°。
摇杆最高点不一定输出数值一定是100%,要根据大桨角度调整。

如果模式开关是三段的可以设置特技模式2,
特技模式2的螺距曲线是与特技模式1一样的,区别只是摇杆中间点的油门比较大,也就是总体动力比较强劲。

网友:
路漫漫其修远兮 先在论坛拜读精华帖 然后找组织 有前辈带事半功倍

网友(2019-02-11):
新手飞亚拓600N不太适合,毕竟挺危险的,先从450电的入手飞。熟练了在玩油机,我的亚拓600n还吃灰呢

网友:
从楼主求助到现在快一年了,玩得怎么样了?分享一下心得嘛

网友:
没直机经验还是推荐从电直入门,至少把时间花在飞行上,我觉得伟力k110啥的就可以了,小机比大机难飞,小机飞好飞大机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