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问题,大疆产的120A高压电调可否用在700机上

楼主(2018-05-08):
(无正文)

网友A:
不行吧…别开玩笑…高压电调还是选一些靠谱的…凤凰也可以,价格也合适,而且120的悬停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吧…别开玩笑…高压电调还是选一些靠谱的…凤凰也可以,价格也合适,而且120的悬停应该差不多了…

多谢HAN厅指教

网友:
不推荐用,虽然用起来没啥问题

网友B:
先不说120够不够,直机要的定速和缓启动有么?然后各种进角设置,启动力度设置什么的

网友C:
多旋翼电调缓启动,定速,熄火保护没有直机专用的做得好,而且这个电调是配合A3飞控才能完全发挥它的所有功能
别说大疆,我问过好盈的技术支持他们的多旋翼电调能不能装直机上,得到的答复是不可以。(这也是为什么多旋翼电调比直机用的便宜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旋翼电调缓启动,定速,熄火保护没有直机专用的做得好,而且这个电调是配合A3飞控才能完全发挥它的所有功 ...

多轴电机的级数可能和电直的差异较大。

网友D(2018-07-30):
那我问下。。。这电调。固定翼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我问下。。。这电调。固定翼能用吗?

8成能用,2成不能用,主要是电机能否匹配。。。期待你实验结果:)

网友:
不要贪便宜大哥,你贪便宜肯定会后悔的,买好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