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首装穿越,炸鸡后重新理线

楼主(2018-05-09):
17年12月接触的穿越机,从固定翼转过来的,当时没当回事,以为挺简单,就随便找人问了下,“大神”(划重点,以后要考的)给出了这套配置
Ix5机架(非正x)
好盈动力套装2205+30a
麻雀摄像头(我当时也是信了这个邪没买雨燕)
Omunibus f4
熊猫5802
三叶草天线(无壳)
Xt60 matek分电板

网友A:
配置不错的啊,可惜走线太惨了

楼主:
后来东西陆续到了,焊接啥的没啥问题,好不好看不说,可靠性还是有的,就是调参不懂,本人E盲,在此鸣谢飞狐大佬,帮忙搞定。

装好机大概2个月才首飞(拖延症,没其他原因)首飞几次用的自稳模式,感觉还可以没想象的那么难。飞了大概4-5块电以后直接上的手动。
切了手动就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飞机不再跟你别着劲儿了,能听话了。
然后么,越飞越浪,炸鸡是难免的,小炸多次后,做翻滚动作没控制好高度,接收机gg了
坏了就返厂吧,于是这个坏的接收机现在还在我这(拖延症再次发作)
这几天突然手痒,于是买了新的接收,快递正在路上,这面看步线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正好接收没到,重新布线吧。

楼主:
开始整理吧……
摄像头原来用的是自带的支架固定的,可以看到,螺丝会比下板高处一小节,固定电池的时候没啥问题,炸鸡的话会挤碎电池蒙皮,机架自带了摄像头架,所以直接上到机架上。
图三能看到摄像头上的白点,那是之前安装的太靠前,摄像头突出,把表层玻璃炸坏了,这次收到里面一些的位置,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不错的啊,可惜走线太惨了

是啊,新手啥都不懂,走线各种凌乱

网友B:
麻雀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雀不好?

感觉比杂牌强不了多少,逆光好一点点,主要是没销量,大家都买的不见得好,但都不买感觉没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雀不好?

对了,买回来就返厂了,osd正常,图像从上往下刷屏灰色的,后来返厂解决。估计是ccd那一套都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不错的啊,可惜走线太惨了

飞起来没觉得多暴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起来没觉得多暴力

哪你应该适合  更暴力的  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你应该适合  更暴力的  配置

嗯,先用这个练练手

楼主:
先把图传线和摄像头线取下来,这两个取电用的分电板,信号连飞控。

楼主:
拆完图传和摄像线后把电调信号线剪断,这部分之前弄得太乱了,也需要重新布线,还有是因为要给电调重新套热缩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先用这个练练手

这个就已经很暴力了

楼主:
之前装机的时候听说有软件可以调电机旋转方向,就直接顺序焊接了电机线和电调。后来搞不懂软件又找不到相关教程,就拆了两根线对换,用电工胶布包了下,这次既然重新搞,也一起换了。

楼主:
搞完电机,就开始重新理线装机,飞控供电从底端焊,装机的时候侧边不会有线。

楼主:
之后就是焊接图传和摄像头的供电和信号线,之前留的太长,坐下修剪,信号线也都从飞控底端焊接,侧面这次看不到多余的线,另外上次装机没有安装bb响,这次把线预留出来,装机完成后看看找个位置。简单整理完毕,线的走向分的很清楚,达到预期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已经很暴力了

可能是我之前摄像头角度不对?没感觉有多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之前摄像头角度不对?没感觉有多快

楼主:
正好天线接收机到了,换了这个天线,应该比较耐炸,接收机没地方放了,天线和一根扎带一起用热缩管做了下处理。基本处理完成,等有时间做下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