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直机大佬

楼主(2018-05-09):
现在手里有2000大洋 想玩直机 之前飞过伟力k110 但是倒飞不会 正飞只会对头和对尾悬停 我是玩穿越的 手里有控16sz 只是现在想入直机坑 各位大佬给个意见

楼主:
遥控镇楼

网友A:
弄套x3咯,练练模拟器,悬停航线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套x3咯,练练模拟器,悬停航线还是没问题的

2000块弄x3是不是不宽裕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0块弄x3是不是不宽裕啊?

1000买空机,1000买电装,也差不多,但是如果需要购买工具就不行了

网友:
买台二手x3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买空机,1000买电装,也差不多,但是如果需要购买工具就不行了

我再攒攒钱吧 现在一直飞穿越 钱都投进去啦

网友:
买450即可

网友:
x3 450排震麻烦

网友:
空机别买二手了吧,电装二手,这样实惠。至于买什么机,各有优缺点。小飞机有一台就行。反正都是炸!

网友C:
收台450pro成色完美的机器,450pro炸鸡便宜,一次就几十块,你这种阶段还是要多飞模拟器为主,在模拟器上应该把整飞4面旋停练过关,不必要追完全定点旋停,但求保证不打错舵之后,就可以配合前进倒退航线,这样子练习没有那么乏味,在模拟器适应好的动作再用真机去练习。我手上有台pro全套9.5新!500出。现在二手市场的飞机很廉价,2000足够收台好的x3,和亚拓470。如果考虑日后炸鸡维修的话,450pro是最经济的机型,450pro是很多人入模都玩过的飞机

网友:
新手不好解决尾巴的问题 弄个好装的机型 比如380 零件就很少

网友D:
两千入x3,只能是二手了,PNP一千多,还有,至少弄两块6s电池,以及相关零配件,这样两千差不多了,或者就是450,优点是便宜的多

网友:
当然450了,便宜,维修费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台450pro成色完美的机器,450pro炸鸡便宜,一次就几十块,你这种阶段还是要多飞模拟器为主,在模拟器上应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千入x3,只能是二手了,PNP一千多,还有,至少弄两块6s电池,以及相关零配件,这样两千差不多了,或者就 ...

我玩固定翼 有不少3s电池 串联用 只要是配件还得买

网友:
新手,预算不足的话还是别选6S的飞机,电调电池都得上个等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玩固定翼 有不少3s电池 串联用 只要是配件还得买

你要玩450,3s动力就行,随便翻翻,动力够的,450是真便宜,就是买新空机,二手电装绝对够用了,好盈铂金50A,花牌2221(2836)等,215,1102,290(随便三颗),尾舵565x,595,6125,k8陀螺,这都是主流配置,飞x3,480,380,360,470等等都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玩450,3s动力就行,随便翻翻,动力够的,450是真便宜,就是买新空机,二手电装绝对够用了,好盈铂金 ...

450用天蝎星2520爽到流油!螺距随便推不掉转

网友E:
三台k110,余下的买电池配件,保准学会3d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台k110,余下的买电池配件,保准学会3d
简单粗暴

网友F:
富丽版x3抢先价,加舵机才799,再自己配个电调,电机,陀螺就可以飞了

网友G:
啥都别买,练模拟器,看帖子,学技术!

网友H:
还是觉得入门上500比较好,炸鸡成本稍微高一点点,但是练习起来比450之类的稳多了。但是2000块可能有点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三台k110,余下的买电池配件,保准学会3d
这样他的调试能力永远上不去

网友J:
450Pro跟450有什么区别?

网友:
随便买个450的就好,便宜

网友K:
800出450l全套。送配件。要的留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