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这个直连飞控的模块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8-05-09):
这是从我的无人机里面拆出来的,有条线连接在飞控上,不知道这个模块是干嘛的?有知道吗?

还有谁知道这个飞控芯片的?

网友:
不了解这方面的

网友A:
883L是罗盘,另外两个不知道

楼主:
另两个大致我猜到了,应该是气压计这类的。看了下我这个机器的gps模块(是一个公版模块),明明是带气压和指南的却把他省掉了,单独用的这么一个模块,不知为什么。

网友:
5883是磁罗盘

网友:
SCL、SDA
是有4条线连到飞控上吧,这个应该是传感器模块。
省掉公版模块的原因各种各样:成本、兼容性、性能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