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11直机如何练习悬停

楼主(2018-05-09):
各位模友你们好!我是个初学者,最近入门一台伟力911小直机来玩想入门,看了贴子说初学者都是从悬停开始 的,但我感觉好难啊,谁能告诉我控制要领,说简单点也就是悬停是如何练习的。最好有视频看下,能够看到摇控器摇控飞机这样比较直观。谢谢!

网友:
先体验一下共轴双桨的玩具小飞机

网友A:
911有什么难的,很简单,慢慢练吧,先从对头悬停开始吧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小鸡很容易控制的吧,我收了个二手伟力931,飞六轴自稳模式很好玩啊,关键是小鸡轻耐摔,破坏力小,飞着无压力,练悬停首选,唯一缺点是自稳模式和三轴陀螺仪模式操控不大一样。。我的450就不大飞了,趴架子上睡大觉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911有什么难的,很简单,慢慢练吧,先从对头悬停开始吧

先从对尾开始!

网友B:
直接X3,380什么的,所谓先三通再四通再六通,最后会发现,只是给玩具商送钱可以,真的都不如模拟器实在。

网友C:
网上100元买个模拟器  对尾 对头 对左右,之后口字型航线 八字航线 之后u字航线 倒飞练习!心的就是成为映射反应你就会会了,用时间多练模拟器!ok 口水完收工

楼主:
问题是怎么对尾啊,谁有视频发上来看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X3,380什么的,所谓先三通再四通再六通,最后会发现,只是给玩具商送钱可以,真的都不如模拟器实在。

模拟器玩着无压力,上真的450后,听到马达尖叫手就有点抖了

网友:
对尾 尾巴对着你 机头朝前悬停,然后左右。。。。。4面悬停。。。。。

楼主:
你好,能给我发个视频看下吗?菜鸟完全不懂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911有什么难的,很简单,慢慢练吧,先从对头悬停开始吧

大哥哥,这么高大上的开始练飞,证明你非常人的能力哟。
佩服佩服!

我是实在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玩着无压力,上真的450后,听到马达尖叫手就有点抖了

不是马达叫声,是齿轮叫声和桨叫声。首飞腿发抖是很正常的,第二起落就没事了。太久没飞也会抖,也是第二起落就没事。

楼主:
再次请教下大家,是不是悬停就是要用到油门,跟尾翼?我是用右手控制的,感觉我左手是前进后退左右都不用到,用不了。是不是这样啊?谢谢大家!我现在飞悬停就只是用到右手控制油门,跟尾翼我用右手控制,左手完全没有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玩着无压力,上真的450后,听到马达尖叫手就有点抖了

真机飞过几次,到现在我手还在抖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下大家,是不是悬停就是要用到油门,跟尾翼?我是用右手控制的,感觉我左手是前进后退左右都不用到 ...

不会飘?装了飞控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下大家,是不是悬停就是要用到油门,跟尾翼?我是用右手控制的,感觉我左手是前进后退左右都不用到 ...

右手控制油门和方向?这是中国手吗?悬停主要是控制俯仰和横滚吧,锁尾正常几乎不调方向。

网友:
没什么好说的,练上两星期模拟器再说

网友:
樓上正解。
先練對尾。

网友:
先由控制好油門入手,能穩定掌控飛機的高度其他一切好辦!

楼主:
模拟器太难练习了,决定不用模拟器练习,直接用911练习,一天12块电池。先练一个月,看下会不会悬停

网友(2018-07-10):
对尾的练习方法就是。。。练。。地上找个物体,飞机升起来后,飞到这个物体上,尽量定在这个物体正上方,并且保持高度不变。一天一个小时真机,几个月可以小有所成。练熟后因为有一点点倾斜就会修正,所以不光飞机几乎不动,主轴方向都几乎看不出变化来(某些机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下大家,是不是悬停就是要用到油门,跟尾翼?我是用右手控制的,感觉我左手是前进后退左右都不用到 ...

兄弟握个手,我也是中国手(右手油门方向),不过奇怪911怎么有中国手的呢?
尽量用6通机练精度悬停,911是自平衡的,手感跟6通机非常不同,即使用911练好了精度,上大机后还得重练。中国手的话,悬停主要是左手控制机身前后左右倾斜(循环螺距)和右手“油门”(总距),机器调的好的话,右手的左右尾翼旋转很少用到。6通机左手循环螺距控制是非常频繁的。

楼主:
这是我的911,我就是用它练习的,练习悬停,但我感觉好难啊。不知是方法不对还是什么 ,这种飞机是6通道的吗?右手是油门,左右,左边是前进后退,尾翼左右,这样的。各位前辈你们入手电直机,是不是用这种飞机练习 ?像新手练习这种飞机到底合不合适?不合适的话到底要练习 哪种直机啊,我们这边的高手说用911练习是最好的。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网友:
4通道带平衡杆,娱乐可以,要说啥手感真谈不上。可以装架飞越的450pro先练着

网友(2018-11-13):
请问各位,模拟器有品牌讲究吗?

网友(2020-06-06):
引用 网友C:
网上100元买个模拟器  对尾 对头 对左右,之后口字型航线 八字航线 之后u字航线 倒飞练习!心的就是成为映 ...

我用的RF7模拟器,想练习下911s,模拟器里面的直升机好像设置不了6g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