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科普FUTABA遥控器接收机种类

楼主(2018-05-09):
futaba眼花缭乱的接收机种类太多了。有没有大神指点下。

网友A:
看遥控器,  还要看你玩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遥控器,  还要看你玩什么,

刚入手T14SG单控。我穿越机。固定翼。4轴。直升机都飞。现在一机一控不是扶她爸。准备一控多机。所以要买接受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入手T14SG单控。我穿越机。固定翼。4轴。直升机都飞。现在一机一控不是扶她爸。准备一控多机。所以要买 ...

固定翼7008,   小的电动固定翼也可以2008,   其他没玩过, 不清楚哦,

网友:
2008失控较多。至少都得6,最好是7

网友:
frsky tfr6和tfr8,便宜好用不失控

网友:
7字头带回传,但是要用futaba自己的传感器,飞贵机器用吧。6字头和7字头都是fasst技术,抗干扰,只是没有回传接口。2、3字头都是次一级的协议,不过飞穿越,玩小飞机都够了,我飞穿越用2001。所有接收后缀sb的都有sbus口。我个人体会,尽量用原厂,副厂太坑。不过原厂贵啊

楼主:
开帖收接受机

网友B(2018-07-10):
大飞机价值贵一些的用原厂接收,便宜些的就用睿思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飞机价值贵一些的用原厂接收,便宜些的就用睿思凯的

日冠的怎么样

网友:
日冠的JR制式用的还可以,futaba的没用过

网友:
副厂tfr8sb可以放心用,就是没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