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为什么mini cp 切3d开关就打转,求指导!

楼主(2018-05-09):
为什么mini cp 切3d开关就打转,尾部不受控制,能求指导!

网友A:
3d感度需要设置的。看看控陀螺仪3d模式是不是数值不对

网友B:
估计是尾桨打滑。或者尾电机寿命到了

楼主:
普通模式锁尾正常,应该不会是电机问题

网友C:
仔细检查吧,可能出现的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