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Deviation 5.0在通用模式(Standard)下无法映射通道?

楼主(2018-05-09):
如题,因为默认通道映射是错的,Advance下可以重新映射通道,切换到standard下会清除所有配置信息,这样通道映射也就有问题了。主要是习惯了standard模式下的油门螺距曲线调整方式,比较传统。

另外还有个bug,就是两种模式切换后,调整油门曲线会说配置文件有问题。

网友:
两个模式不通用的,所以你只能舍去一个了,要不直接通用模式,要不就直接高级模式

楼主:
通用模式怎么设置通道映射。奇怪得很,在通道监控里摇杆输入通道很正确,混控输出通道就是错的,在通用模式里面还不知道怎么调。
而且我觉得所谓高级模式实际上调试的参数远比通用模式少多了,更难理解。应该叫傻瓜模式,意味着简单,但实际上根本不好用。

网友A:
标准模式是windows,和普通遥控器一样。
高级模式是linux,没有不能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模式是windows,和普通遥控器一样。
高级模式是linux,没有不能设置的。

金兄,或许没搞来,通用模式是否确实不能调整通道映射?
高级模式为啥摇杆输入和混控输出通道不一致,如摇杆输入3通道是油门,选择模式2即美国手,但混控通道确输出在1通道上,通过重新排序似乎可以调整顺序,但名称混控输出1通道是油门,输入只有选成升降才能保证十字盘动作是正常的,实在费解。
这个配置文件应该是保存在model.ini文件里是不?是的话能否发一份5.0mcpx或ncpx的配置文件研究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金兄,或许没搞来,通用模式是否确实不能调整通道映射?
高级模式为啥摇杆输入和混控输出通道不一致,如摇 ...

隐形人少将同志,遥控器里的映射其实有好几种,不知您具体在哪里遇到问题。比如普通遥控器的四个摇杆(方向),我们首先遇到的就是那个杆是油门功能,哪个是副翼功能,等。这个映射大多数时候通过模式(1-4)选择完成。接下来是功能和接收机输出通道的映射,这个在标准的四通道固定翼上很直观,每个功能对应于一个通道,但是,不同品牌的遥控器其接收机通道的定义(映射)是可以不同的,这里就有另一个映射。而对于直升机来说,比固定翼更复杂些,因为多了个螺距功能,这个功能有可能直接映射到一个具体通道,也可能通过函数映射到三个通道上,此为另一个映射。。。
对于普通遥控器或者使用标准模式的deviation,这些个都是基本的映射,很少需要重新定义。你提到的油门映射到1通道,那十有八九是因为选了和dsm兼容的协议,因为这个协议使用的接收机油门在1通道上,所以如果你选了这种协议,油门就会跑到1通道。可不可以用7通道做油门呢,理论上当然可以,但是通常接收机的油门失控保护假定油门在默认的通道上,如果油门功能被映射到其他通道,那么一油门失控时不会保护,二失控时占用油门的那个通道会接收到相当于油门失控保护时的信号,这显然不是预期的。如果你选的是比如cc2500对应的协议,那油门十有八九自动在3通道上。
所以说到映射,需要分析为什么需要做映射,然后是具体实施映射设置。这个在高级模式里是非常容易实现的,因为每个接收机通道你都可以设定一个或多个输入(输入包括摇杆功能,函数功能,开关功能等)。听起来复杂,实际操作很简单,就是在src一栏里选相应的就可以。
标准模式是否可以映射手头没有遥控器,也因为很久不用标准模式了所以不能确切回复不过还是回到前面,为什么需要映射,尤其是在使用标准模式时,因为标准模式就是为了减少使用者的负担而建立的。另一方面,使用deviation非常建议只用高级模式,因为这个才是deviation的精华所在,学习学会一次,以后可以轻松拷贝到新的模型上,稍加修改就可以。
ncpx/ncps的设置我记得发过具体设置包括设置文件,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形人少将同志,遥控器里的映射其实有好几种,不知您具体在哪里遇到问题。比如普通遥控器的四个摇杆(方 ...

非常感谢金兄认真和细致的答复,这两天我也仔细研究了这两种模式,也搞清楚了映射方式。的确高级模式就是个linux,虽复杂了点并且不太直观,但定制可非常随意。
普通模式下,也可做到一次设置,复制到其它模型,目前我是在电脑上修改其配置文件中的通道映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金兄认真和细致的答复,这两天我也仔细研究了这两种模式,也搞清楚了映射方式。的确高级模式就是 ...

客气。deviation 确实是好东西,我一开始也不习惯,后来用多了爱不释手当然它的另一个优点是对多协议的支持,现在又有t8sg这样原生控出现,很吸引人。油门建议用接收机的默认通道,以最大限度发挥接收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