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 bootloader

楼主(2018-05-09):
求教,f3飞控上面的flash芯片里面纯的是什么程序,怎么刷进去的

网友A:
F3里面有ROM和flash
ROM是工厂做好的,没法改,也不会变。
flash要你下载工具下载的,常见的比如串口,stlink,jlink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里面有ROM和flash
ROM是工厂做好的,没法改,也不会变。
flash要你下载工具下载的,常见的比如串口,st ...

用洞洞板搭了个电路试了试下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