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电脑还是MACH3的问题?

楼主(2018-05-10):
最近电脑里安装了mach3.263软件。控制一台自己DIY的小车床。手动热键,Z X轴正常移动。施教也正常移动。但是导入G代码。运行程序。却什么也不动。请问高手
是电脑还是MACH3的问题?

网友A:
俺猜,人脑细胞的问题

网友B:
没用过mach3.263软件,一般数控只要是手动正常,加载程序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加载程序应该没问题

楼主(2018-06-10):
谢谢朋友。继续折腾。

网友D:
我猜是代码的问题

楼主(2018-07-14):
折腾来折腾去后来把电脑主板折腾坏了。换了一个主板。Z.X轴转了。主轴又受控制了。不转。主轴继电器不受控。热键不动作软件也动作。不知道啥毛病。

网友E:
继续折腾,慢慢在折腾中就会学到很多东西了

网友F:
可以试试LinuxCNC

网友B:
由于高温,我的雕刻机在10天内,烧了变频器、电脑硬盘。今天电源又坏了。。。。。。。。。